工业平板电脑出现黑屏该如何解决?

楼主(2019-06-27):
在日常工作中出现黑屏,该怎么办呢?这是不少读者想要了解的,今天就为大家总结一下工业平板电脑出现黑屏的解决方法。

1.检查主机电源,工作是否正常。首先,通过杳看主机机箱面板电源指示灯是否亮,及电源风扇是否转动来确定主机系统有没有得到电源供应。其次,用万用表检查外部电压是否符合要求,电压过高或过低都可能引起主机电源发生过压或欠压电路的自动停机保护。另外,重点检查电源开关及复位键的质量以及它们与主板上的连线的正确与否都有很重要,因为许多劣质机箱上的电源开关及复位键经常发生使用几次后便损坏,造成整机黑屏无任显示。若电源损坏,则更换电源便可解决。

2、检查显示器电源是否接好。显示器加电时有“嚓”的一声响,且显示器的电源指示灯亮,用户移动到显示器屏幕时有“咝咝”声,手背汗毛竖起。

3、检查显示器信号线与显示卡接触是否良好。若接口处有大量污垢,断针及其它损坏均会导致接触不良,显示器黑屏。

4、检查显示卡与主板接触是否良好。若显示器黑屏且主机内喇叭发出一长二短的蜂鸣声,则表明显示卡与主板间的连接有问题,或显示卡与显示器这间的连接有问题,可重点检查其插槽接触是否良好槽内是否有异物,将显示卡换一个主板插槽进行测试,以此判断是否插槽有问题。

5、检查显示卡是否能正常工作。查看显示卡上的芯片是否能烧焦,开裂的痕迹以及显示卡上的散热风扇是否工作,散热性能是否良好。换一块工作正常的显示卡,用以排除是否为显示卡损坏

通过上面的介绍,应该能解决大多数人遇到的问题,如果还是未能解决,建议一联系厂家,退回返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