造成真空泵电机温度过高的原因分析以及解决对策

楼主(2019-06-27):
电机长期高温运行会造成绝缘老化,缩短其使用寿命。对真空泵电机温度高的原因分析如下。

1、原因分析

  (1)电机功率大,工作电流大,发热量大。

  (2)风扇转速低,风压,风量小。

  (3)风扇叶片数较少,产生的风量小。

  (4)电动机附有灰尘、油污,降低了散热能力。

  (5)真空泵电机所在母线电压为380V,由于电缆压降及负荷分配不均,电机实际所加电压只有365V,电压偏低造成运行电流大。

2、对策

  电机功率、转速是和真空泵相匹配的,不能更改。风扇安装于电机主轴上,电机转速决定了风扇转速,也不可更换。增加风扇叶片数量虽能起到一定作用,但叶片数量增加后,动平衡不容易找,如找正不好,会引起电机振动增加。

  (1)将原风扇罩加长40cm,在里面加装一个与风扇罩同直径轴流风机,轴流风机电机功率850W,转速1489r/min,电压380V。原风扇继续保留。轴流风机另设一路电源控制,轴流风机与主电机不设连锁。真空泵启动后及时启动轴流风机运行,真空泵停运后30min停运轴流风机,以使主电机得到充分冷却;

  (2)定期清除电机上灰尘,保持电机散热片清洁,增加其散热能力;

  (3)将真空泵所在母线电压调整为400V。

3、效果

  (1)由于轴流风机转速高,风压风量大,冷却效果大大增强,在相同的环境温度、负荷电流下,主电机温度下降了12℃。夏季主电机温度未再超限。

  (2)轴流风机可人为控制,主电机停运后,轴流风机仍可运行,可以使主电机得到充分冷却。

  (3)尽量使2段母线负荷分配平衡,以防某段母线因负荷过重造成电压下降过多。

  (4)电压调整后,真空泵运行电流降为210A,发热量相对减小。

  (5)减缓了主电机的绝缘老化速度,延长了其使用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