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电容屏和电阻屏的选择

楼主(2019-06-27):
  工业平板电脑是一种多功能的设备,可用于计算、拟合模拟、制表、绘图、选择、判别、存贮、检索、统计、管理、自动控制、人工智能、专家系统等方面。想要在化工领域中能把高难度的工作简易化,工作效率还能得到提升,那就要使用工业平板电脑。工业平板电脑在化学中的运用是这些年来化学学科最重要的成就之一。 在化工每个领域中都能得到运用的就是工业平板电脑,并且它的优越性和生命力在化工领域中越来越突出。化学学科中复杂计算、海量化学信息、化学反应的复杂性和微观性对虚拟现实的需求、化工过程对自动化的需求等等,都要工业平板电脑的支持。 工业显示器作为工业平板电脑和程序员之间的桥梁,也是目前订购工业平板电脑时候大家比较关心的话题,下面我为大家简单介绍下工业触摸显示器。到底是电容屏好还是电阻屏好呢?

工业触摸显示器,工业显示器,工业触摸一体机,工业平板电脑

一、工业触摸屏原理:

  从技术原理角度讲,触摸屏是一套透明的绝对定位系统:

   因此他必须具备三个特性:

  1.透明性能:透明材质的好坏会直接影响到触摸屏的视觉效果,主要体现在屏幕的反光性和清晰度。

  2.绝对坐标系统:我们传统的鼠标是一种相对的定位系统,定位只参照前一次的鼠标位置的坐标,而触摸屏需要选哪里就指哪里,这是一种相对的坐标系统,两者在坐标的本质上有绝对区别。

  3.检测与定位:触摸屏技术是依靠屏幕下面的传感器工作的,因此定位的原理和所采用的传感器决定了触摸屏的大部分技术指标,包括反应速度、可靠性、稳定性和寿命等。

工业触摸显示器,工业显示器,工业触摸一体机,工业平板电脑

二、电容屏和电阻屏工作原理以及优缺点:

   1、电容屏触控工作方式:

  电容式触摸屏利用人体的电应进行工作,其触摸屏由一块四层复合玻璃屏构成,并在表面贴上一层透明的特殊金属导电物质。当手指触摸在触摸屏上时,由于人体电场、用户和触摸屏表面形成以一个耦合电容,对于高频电流来说,电容是直接导体,于是手指从接触点吸走一个很小的电流。这个电流分别从触摸屏四角上的电极中流出,并且流经这四个电极的电流与手指到四角的距离成正比,控制器通过对这四个电流比例的精确计算,得出触摸点的位置信息。

   (1)电容屏的优点:

   ①可以多点触摸啦,现在使用在IP上的多点触摸电容屏只能实现两点的同时触控,以后会发展成三点,四点,N点。

   ②定位精度高。

   (2)电容屏的缺点:

   ①电容屏更主要的缺点是漂移:当环境温度、湿度改变时,环境电场发生改变时,都会引起电容屏的漂移,造成不准确。例如:开机后显示器温度上升会造成漂移:用户触摸屏幕的同时另一只手或身体一侧靠近显示器会漂移;电容触摸屏附近较大的物体搬移后会漂移,你触摸时如果有人围过来观看也会引起漂移;电容屏的漂移原因属于技术上的先天不足,环境电势面(包括用户的身体)虽然与电容触摸屏离得较远,却比手指头面积大的多,他们直接影响了触摸位置的测定。

   ②电容屏只能感应带生物电的物体触摸,比如手指,而且周围环境对他的影响是致命的,如果你的手指有手汗,电容屏可能就不能再给你提供服务了,如果你在充满水蒸气的浴室,或者桑拿房,电容屏可能就要罢工了,如果你想用其他的物体(比如手写笔,牙签,棉签等)去操作电容屏,他也不会给你任何反应的。电阻式触摸屏是一种传感器,它将矩形区域中触摸点(X,Y)的物理位置转换为代表X坐标和Y坐标的电压。很多LCD模块都采用了电阻式触摸屏,这种屏幕可以用四线、五线、七线或八线来产生屏幕偏置电压,同时读回触摸点的电压。电阻式触摸屏基本上是薄膜加上玻璃的结构,薄膜和玻璃相邻的一面上均涂有ITO(纳米铟锡金属氧化物)涂层,ITO具有很好的导电性和透明性。当触摸操作时,薄膜下层的ITO会接触到玻璃上层的ITO,经由感应器传出相应的电信号,经过转换电路送到处理器,通过运算转化为屏幕上的X、Y值,而完成点选的动作,并呈现在屏幕上。

      2、电阻屏触控工作方式:

  电阻触摸屏的屏体部分是一块多层复合薄膜,由一层玻璃或有机玻璃作为基层,表面涂有一层透明的导电层(ITO膜),上面再盖有一层 外表面经过硬化处理、光滑防刮的塑料层。它的内表面也涂有一层ITO,在两层导电层之间有许多细小(小于千分之一英寸)的透明隔离点把它们隔开。当手指接触屏幕时,两层 ITO发生接触,电阻发生变化,在X和Y两个方向上产生信号,控制器根据检测到的电阻变化来计算接触点的XY坐标,再依照这个坐标来进行相应的操作,因此这种技术必须是要使用硬物施力到屏幕上,才能获得触控效果。

     (1)电阻屏的优点:

    ①造价便宜,反应灵敏度也很好

   ②能适应各种恶劣的环境,任何情况下(比如上厕所,洗澡,泡桑拿),任何环境中(比如下雨,下雪,高温,超低温),用任何东西(比如指甲,牙签,打火机,舌头)都可以准确的触摸电阻屏。

   (2)电阻屏的缺点:

   ①只能单点触控,意思就是一次你只能触摸一个地方,如果你去触摸另一个地方,那是没有效果的。

   ②电阻屏由于需要一定的压力,时间长了容易造成表面磨损,影响产品的使用寿命;

   ③电阻屏抗的能力较弱,防止误动作的能力差。任何东西碰到都会引起动作。

 三、电容屏和电阻屏的主要结构方面的区别:

  电容式触控屏可以简单地看成是由四层复合屏构成的屏体:最外层是玻璃保护层,接着是导电层,第三层是不导电的玻璃屏,最内的第四层也是导电层。最内导电层是屏蔽层,起到屏蔽内部电气信号的作用,中间的导电层是整个触控屏的关键部分,四个角或四条边上有直接的引线,负责触控点位置的检测。电阻屏分为两种:四线电阻屏和五线电阻屏。电阻触摸屏的屏体部分是一块贴在显示器表面的多层复合薄膜,由一层玻璃或有机玻璃作为基层,表面涂有一层透明的导电层,上面再盖有一层外表面硬化处理、光滑防刮的塑料层。当手指按在触摸屏上时,该处两层导电层接触,电阻发生变化,在X和Y两个方向上产生信号,然后送触摸屏控制器。

   四、电容屏和电阻屏的原理上的区别

  电容屏是根据人体自带电流电流来感应的,而电阻屏是根据压力感应的,所以电容屏只有用手机去触摸的时候屏幕才会有反应,用手写笔或者指甲去触摸是不行的,而电阻屏可以用指甲或者手写笔。

    五、电容屏和电阻屏的对比

    1.电阻屏幕不受灰尘,湿度和油污的影响,可以在较低或较高温度的环境下使用(证据表明使用电阻屏的工业平板电脑以在-15℃至+45℃的温度下正常工作,对湿度也没什么要求)。现如今呢?电容屏湿手操控以及有相当不错的解决方案了,而且防油污抗指纹涂层也不是高端机专属了。

  2.电阻式触控屏由于成熟的技术和较低的门槛,成本较为廉价。由于大批量的生产,导致电容屏目前说它是白菜价都不为过。目前电容屏的触控技术发展突飞猛进,电阻屏退场是毫不意外的。而反观电阻屏的缺点,却是致命的。所以导致最外层没法做成钢化玻璃或者其他坚硬的材料,于是电阻屏不贴膜是等着遍体鳞伤的,毕竟硬度差得太远,且碎屏以后屏幕直接报废(电容屏只要没有伤及触控层就可以继续使用)。

    3. 电阻屏不支持多点触控,使用指甲、手写笔等尖锐、绝缘物体可以进行操控;电容屏则是依靠人体与电极形成的电容来实现定位,必定要通过皮肤或其他可以导电的物体触控才能使用,用指甲、牙签等物是无法操控触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