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vDisk过期了怎么授权500软件

楼主(2019-06-27):
我使用的是9.0英文版的500软件,软件安装后没及时用Prvdisk授权,再想用的时候,Prvdisk过期了,软件用不了,请问是否还有别的授权办法,或者怎么购买PRVdisk的授权

网友A:
反正你用的不多,就卸载软件重装一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反正你用的不多,就卸载软件重装一下吧。

卸载软件,重装还是会显示已过30天,是要重装系统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反正你用的不多,就卸载...

把系统日期往前改个几年。。然后授权,授权结束改回来,下次继续。。。

网友C:
我也是刚刚安装8.1版本的,需要授权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也是刚刚安装8.1版本的,需要授权吗,。

按道理自己网上下载的偶要授权的,不过可以用一段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