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90用EPOS控制轴一动报F7452怎么设置伺服参数

楼主(2019-06-27):
用FB284控制轴一动就报警,空转用手握一下就报警,什么原因,怎么设置伺服参数?求助

网友A:
看看私服上面报啥,或者肯定是私服没有启动SON 私服ON 煞车松开/看私服接线,有个私服SON的信号要导通。这个主要看报警,报啥。是软件指令错误代码还是私服本身报警,报硬件错误。硬件错误基本上就是接线问题,私服参数基本上默认位置控制,有的就不需要改,除非你加了位置和速度控制

网友B:
报警会出现故障代码,先根据故障代码找出报警原因,最好是把报警代码发上来帮你分析

网友C:
看看伺服报警的代码  根据代码查找问题

网友D:
1、检查驱动器与控制器的报文配置是否一致

2、检查P2546的值是否过小

3、建议将V90驱动器进行带载优化

4、检查负载是否存在机械卡死或负载超出驱动的扭矩或加速能力

网友E:
电机转向和编码器方向不一致也会报7452.我有个设备,本来ok的,后来移位的时候被新人电工换了电机接线相序,结果运行也会报7452,还报过7900.

主电机和编码器方向相反的时候,编码器会报一个非常大的值,这个值会导致很多报警。

网友F(2019-07-31):
谢诸位大佬积极答疑,同时也希望求助者能够在得到满意答案后积极结贴发放自己设置的积分奖励,如果没有得到满意答案,自己努力下获取解决方案,也不妨分享到您的求助帖下面。资源分享一起进步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