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VIEW32安装不了

楼主(2019-06-28):
RSVIEW32安装不了,显示这个怎么办?

网友A:
应该是系统安装不对,<此处内容被屏蔽>系统容易出现这个问题,建议换个安装板系统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系统安装不对,<此处内容被屏蔽>系统容易出现这个...

你的软件是自己下载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系统安装不对,<此处内容被屏蔽>系统容易出现这个...

我用了几台电脑装都是显示这个,请问什么是安装板系统?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应该是系统安装不对...

这个软件以前别人装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