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信电源系统基本工作原理

楼主(2019-06-28):
通信电源系统基本工作原理

      文摘:阐述了通信电源在通信业务安全稳定运行中的重要作用,详细介绍了电力系统通信电源的具体组成和功能,以及通信电源各部分的工作原理。此外,本文还介绍了作为备用电源的通信电池的日常操作和维护知识。

通信电源

      介绍:通信电源是专门为通信设备提供交直流电源的设备。它在通信网络中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它甚至把供电设备比作通信系统的“心脏”。近年来,由于微电子技术和计算机技术在通信设备中的广泛应用,通信电源的瞬时中断也会丢失大量的信息,因此通信设备对电源的可靠性要求也越来越高。同时,随着通信设备容量的大幅度增加,通信任务也非常重要。因此,停电将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和极坏的政治影响。如果通信站的供电系统发生故障,供电中断将使整个通信站瘫痪,影响整个或部分通信网络的正常运行。因此,必须重视通信电源的安全可靠性。

通信电源

      1.电力通信供电系统的组成

      电源是保证通信畅通的重要设备,是通信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通信电源系统主要由六部分组成:交流配电设备、整流器、直流大型设备、电池组、监控系统、防雷接地系统。

      2。电力通信电源的基本特点和要求

      电力通信供电系统是为了保证电力系统的可靠运行,特别是通信机房内设置的-48V直流专用通信电源,确保通信设备稳定,可靠,连续,独立运行。电网事故。通信电源系统的基本要求是可靠性和稳定性。众所周知,普通通信设备的故障只会产生局部影响,如果通信电源发生故障,通信系统将完全中断,从而产生广泛的影响。因此,电力系统的交流部分应该是可靠的电力来源。主电源应有两个输入,可自动切换。直流部分应与电池组并联。电力系统应具有防雷组件和波浪保护。电涌保护装置,确保电力系统安全运行。

      3。电力通信电源管理

      3.1更加重视供电设备

      供电设备不同于我国通信网络的传输和接入设备,本质上不属于通信设备,在生产中得不到应有的重视,在组织、人员、资金、管理等方面也没有相应的保障。然而,必须看到,通信电源作为整个通信网络的能源保障,其作用是全球性的、全球性的。虽然它不是通信网络的主流设备,但它确实是通信网络中最重要、最关键的设备。

      3.2加强权力管理的专门化

      通信电源需要在通信网络的各级管理和建设和维护上独立管理和供电人员。

      3.3注意通信电源系统的初步设计和安装

      供电系统设计应充分考虑容量、地理位置、空间布局、未来发展、设备质量、工作勘察设计、运行方式选择、施工管理、运行维护管理等因素。其中,对设备的选择、方案设计和工程管理应给予更多的关注。

      3.4维修动力设备的具体措施

      1。供电方式要大力推进分散供电,有备品备件,使用同一直流电压通信设备,采用两个以上独立供电系统,确保在一台供电设备发生故障时,及时排除另一台供电设备。

      2.设备应模块化,可热插拔,便于更换和维修。另一个是应该建立电力故障应急计划,以确保可靠的电力供应。最后,要提高技术水平,大力推进集中维护制度。

      实施集中监控管理是技术发展的必然趋势,是现代通信网络的需要,是企业减少人员、提高效率的措施之一。随着通信设备的日益集成化和小型化,各种供电设备也应进行智能化和符号化,符合开放式通信协议。集中监控必须逐步实施。在实施过程中,三个远程点(遥信、遥测、遥控)的设备应合理,越多越好,否则其效果将适得其反。

      4.维修电力通讯电池

      直流供电系统是电池室通信供电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供电正常的情况下,电池虽然不承担向通信设备供电的任务,但可以提高整流器的供电质量,起到平滑滤波的作用。当电源中断,整流器发生故障时,电池单独供电,负责所有负载的供电任务,起到备用的作用。因此,蓄电池的维护是整个通信电源系统维护的关键。

      在通信电源的日常维护中,电池的维护测试比较繁琐,必须做细致的工作。阀控密封铅酸蓄电池日常维护中应注意的事项如下:

      4.1处理电池以避免短路

      新电池100%充电。装卸接头时,必须小心操作,避免短路,使用绝缘工具和手套。由于自放电,新电池在投入使用前需要充电和容量测试。

      4.2连接螺丝必须拧紧

      否则,连接电阻会增大,在大电流充放电过程中容易导致连接杆受热甚至起火,但不会因紧固力过大而损坏杆柱,最好使用扭矩扳手。

      4.3平时阀门控制电池的检查项目

      尽管阀控电池被称为“免维护”电池,但仍需要在实际工作中进行维护。需要经常检查的项目有:端子电压,组电压,电池温度,连接处的松动和腐蚀,电池外壳。无论是否有泄漏变形,极安全阀都没有酸雾逃逸。

      4.3平时阀门控制电池的检查项目

      4.4蓄电池的保存

      如果充电后不立即使用,应尽量避免在高温环境下使用。温度越高,自放电越大。有时经过长期存放后,不经过几次充放电循环就不能完全恢复。

      4.5点清洁电池时要注意

      清洗电池时应使用湿布、干布或化纤布可使电池外壳开裂,造成渗漏或腐蚀起火,检查和维修时应戴上橡胶手套和胶鞋。

      5。电力通信供电系统的防雷

      5.1雷击产生的危害

      雷击会产生强大的电流和高电压,可能对人体和设备造成严重损害。直接雷击或感应雷击会对通信设备造成很大伤害。防雷是一项系统工程。采用有效的技术和设备只能降低雷击损坏的可能性并减少损坏。所有输入和输出电缆必须屏蔽防雷,并根据规格采用完美的接地系统。严格接地,减少雷击。

      5.2防雷接地

      为了防止雷电引起的过电压和过电流对供电设备的损坏,通信电源系统中一般设置防雷接地装置。防雷接地装置的接地电阻值一般小于5℃。在土壤电阻率较高的地方,接地电阻值应小于10%。在通信电源系统中,防雷接地线通常与工作接地线和保护接地线分开。在电力通信供电系统中,防雷接地、工作接地和保护接地通常共用一组接地线。

      开发了多种防雷接地技术。这些是确保通信网络可靠性的重要技术,也是通信领域的重要基本技术。联合接地系统和出入境防雷系统以及各种安全装置是目前广泛使用的有效方法。要做好通信设备的避雷工作,同事还需要使用更成熟的避雷针、避雷带、避雷绳,闪电网和其他在理论和实践上都能诱导雷电流通过地线进入地球的设备。结果表明,结合接地系统和外入、外入线路的防雷系统可以大大降低雷击损伤的概率。

      随着光纤通信环网自愈功能的提高和光纤通信设备故障率的急剧下降,供电可靠性问题日益突出。在通信中断故障的各种原因中,通信电源问题所占的比例最大,并且有上升的趋势。国家电网公司通信部门多次发出文件,要求加强对通信电源的检查和管理,并明确要求在反事故措施中配置“双路由、双设备、双电源”。

了解文章全部请您移步:http://www.btltpower.com/article_25.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