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清理CPU散热风扇,你知道吗?

楼主(2019-06-28):
安装散热风扇时最好在散热片与CPU之间涂敷导热硅脂。应该认识到,导热硅脂的作用并不仅仅是把CPU所产生的热量迅速而均匀地传递给散热片,在很多时候,硅脂还可以增大散热片不太平坦的下表面与CPU的导热接触。因为硅脂具有一定的粘性,在固定散热片的金属弹片轻微老话松动的情况下,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使散热片不至于与CPU表面分离,维持散热风扇的效能.硅脂的使用原则是能少则少,在CPU表面上滴上一点后用手指抹均匀即可,否则不仅容易使机箱内部肮脏,也有可能造成漏电故障。固定散热风扇用的金属弹片的松紧程度一般可以调节,如果并未使用内核裸露在外的CPU,则应该用尽可能紧密的方式安装散热风扇,否则有可能因为散热片不能与CPU表面充分接触而引起散热小赖的降低和振动现象的发生。在使用中发现,如果新安装的散热风扇在使用数天后效能降低,通常是弹片轻微滑脱的结果,比如挡片向上滑了一档等。所以在使用弹片就位时不能因为怕费力而马虎了事,一定要尽其所能保证紧固。另外安装时要注意不要用力过猛,以免损坏CPU插座附近的元件和电路。

CPU散热风扇存在吸入灰尘的副作用,较多的灰尘不止阻碍散热片的通风,也会影响风扇的转动,所以散热风扇在使用一段时间以内需要进行清扫。清扫时需要先把散热片和风扇拆开,散热片可以直接用水冲洗,对于风扇以及散热上具有粘性污垢,可用棉签或者镊子加持布片或少量棉花擦拭干净。如果散热风扇经过半年到一年左右的正常运转之后噪音异常增大,一般是因为散热风扇内部润滑油消耗完所致,需要给散热风扇轴心加注润滑油。CPU散热风扇对润滑油的种类没有什么要求,常见的润滑油都可以使用,但不要使用黏度大的润滑脂,否则风扇会转动不灵。从散热片上卸下风扇,打开底部油封(一般是一片黑色塑料片),便可以看到风扇的轴心,加油时可以用镊子或牙签之类具有细小尖端的物品上滴入,油液至轴深度的一般即可,不要太多。加油后马上贴好油封以防润滑油挥发,倒置一段时间,待润滑油渗入轴承内部后,再将其固定到散热片上,散热风扇就可以重新使用了。

更多cpu散热风扇知识,请关注工业风扇门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