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技师培训星三角讲课

楼主(2019-06-28):
大家好!对于异步电动机的接法,师傅们凭借多年的经验,功率小于3KWY接,大于3KW是角接,而一般15KW以上用星三角降压启动,当然也可以用软启动或者变频器启动。我们在选择时也应该综合考虑,软启一般用在75KW 以上电机,变频启动用在需要调速并且控制要求高的场合成本高,星三角价格最低,但接线相对复杂。

软启是通过改变晶闸管导通角,使输出侧电压由小到大变化,平滑启动电机;变频器是通过整流逆变改变输出侧电压和频率,将电机平稳启动,可改变输出电压频率,这是软启不具备的,在此不做讲解。

对于定子绕组为三角形接法的鼠笼式异步电动机(旋转磁场转速大于转子转速),在启动时将定子绕组接成星型,待启动完毕后接成三角形,这样就可以减小启动电流,减小对电网的冲击。星型每相绕组承受电压为相电压220V,角型时为线电压380V,所以启动电压降为直接启动的我们设电机每相阻抗为Z,由电流公式:,,  得到:所以启动电流为直接启动时的,启动转矩也降为三角形时的,由此可见,采用星三角起动方式时,电流特性很好,而转矩特性较差,所以客观存在只适用于无载或者轻载起动的场合。

降压启动的实质就是:启动时减小加在定子绕组上的电压,以减小启动电流,启动后再将电压恢复到额定值,电机进入正常工作状态。降压启动的方法还有:定子绕组串电阻(电抗)启动、自耦变压器降压启动、延边三角形降压启动。下面介绍一下继电器和接触器工作原理,简单说就是线圈得点,触点动作,都是电磁感应原理,通过其内部机械结构,当有电流通过时产生电磁力克服弹簧阻力做功。工作过程元器件介绍安装要求。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