条码打印机换纸和色带的方法

楼主(2019-06-28):
    条码纸和色带是条码打印机中最常用的耗材,经过一段时间的使用,都是需要重新更换的。下面远平条码就详细的介绍下条码打印机换纸和色带的方法。

    条码打印机换纸方法

    1、打开机器盖子,将机器旁边固定条码纸的卡子松到最大。

    2、将条码纸装到条码纸支架上,注意条码纸的方向,应该向上出纸,不要装反了。

    4、将固定条码纸宽度的卡子拧到合适的位置,不要太紧,太紧条码纸会往中间翘起,也不要太松,太松打印的时候会歪歪扭扭。

    5、更换条码纸完成了,启动走纸,打印试试,看看更换效果,如果打印不准确,有歪的就多走几张。

    条码打印机换色带方法

    1、如果色带用完,打印机会自动停止打印,同时错误指示灯闪烁,提示要更换色带了,这时我们先要打开打印机的盖板。

    2、打开盖板后,我们看到在侧面有一个按扭,向前扳动打开后,就能把用过的色带取下来。

    3、把色带轴从用过的色带上抽出来,新色带要安装在里面那个轴上,其他的轴是用来收废色带的。装的时候注意方向,不要装反。

    4、新的色带换好后,就可以装到打印机上了,往打印机上装的时候,注意看下,打印机上标示的色带位置。先让色带从底部穿过,再把色带装到打印机上,装的时候从左边装,左边弹簧完全压实后,把右边装入即可。

    5、然后从条码打印机前面底部把色带拉出,卷在空的卷轴上。把透明部分卷好后(看到色带出来即可),把卷轴装到打印机上,装法同上,还是先装左边,再装右边。

    6、装好后,按下色带,盖上盖板。按下进纸键,红灯熄灭,即可正常打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