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400以太网模块

楼主(2019-06-28):
以太网模块除了可以进行站与站之间的连接还能进行其他连接吗?

网友A:
可以的,可以连接第三方设备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的,可以连接第三方设备

-------------------------还有吗?就只能进行这两种连接吗?

网友B:
支持这种模式的都能连接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回复内容:对: 请叫我王老湿  可以的,可以连接第三方...

不能只能站与站直接连接,而且还是400的模块直接连接,走的都是以太网通讯

网友: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回复内容:对: 请叫我王老湿 ...

-------------------------了解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