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AS332T的plc

楼主(2019-06-28):
我用这款plc做称重,用重量变送器接到plc,可以直接用主机实现吗?可以的话怎么接线?68C791824D4A3B71F4EAB3C1722379ED.jpg没有买模拟量输入模块,

网友A:
从图片看不出是否有模拟量输入通道,如果带模拟量模块,是可以的。另外还要注意,模拟量模块是4-20mA还是0-10V,要与变送器输出类型匹配起来

网友B:
主机只提供了16DI 16DO  未提供模拟量输入,所以靠模拟量采集称重传感器的方案是不成的。如果你不想在单独买扩展模块的话,那建议购买有通讯口的称重传感器,这样用主机的com口就可以直接通讯采集数据了

网友C:
直接加个模拟量模块吧,通信也很烦的,你现在变送器是模拟量的,没必要走通信了

网友D:
应该不行  重量的读取通过什么实现?要加模块

网友E(2019-07-31):
谢诸位大佬积极答疑,同时也希望求助者能够在得到满意答案后积极结贴发放自己设置的积分奖励,如果没有得到满意答案,自己努力下获取解决方案,也不妨分享到您的求助帖下面。资源分享一起进步哦。

网友F:
AS系列有专门的称重模块,连接称重传感器就好,直读内部地址就好

网友G(2019-09-07):
各位大神 请问下,我想写一个简单的梯形图功能块 怎么使用上升沿

网友G:
webwxgetmsgimg.jpgas332t  想写一个简单梯形图功能块  怎么不能用上升沿啊

网友H:
加模拟量输入模块吧

忘记、是忘还是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