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不同位置代号插入符号编号问题

楼主(2019-06-28):
请教一下,eplanP8 2.7,在新的位置代号里新建多线后,插入符号自动编号从1开始,比如按整体项目编号为17,怎样才能设置自动编号能跟整体项目关联?

     此时-F1应为-F17

网友A:
默认每一页都是按 数字编号1,2,3.....这个顺序啊

网友B:
还可以从1开始的啊,我的P8 2.7  每次都是自动增加编号,编号越来越大,我需要小的编号还需要自己编号。比如这个命名F17 ,以后的断路器编号只会比17大。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默认每一页都是按 数字编号1,2,3.....这个顺序啊

t支持,继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