造成旋片真空泵真空度不足的原因以及解决方式

楼主(2019-06-28):
    可能原因1:泵油量不足或者真空油不清洁。

  排除方式:增添油量或换新油。

  可能原因2:泵油牌号不符。

  排除方式:换规定牌号真空泵油。

  可能原因3:泵的进油孔堵塞或者真空泵油油量不足。

  排除方式:清理进油孔或调节油量。

  可能原因4:泵转速不够。

  排除方式:检查电机供电电压或者电机本身是否存在故障。

  可能原因5:排气阀片损坏。

  排除方式:更换阀片。

  可能原因6:旋片弹簧断裂

  排除方式:更换旋片弹簧

  可能原因7:密封垫片损坏,油封垫圈磨损漏气。

  排除方式:更换新垫圈。

  可能原因8:零件表面磨损导致间隙过大。

  排除方式:更换磨损件。

  可能原因9:转子损坏及轴承间隙大。

  排除方式:更换磨损轴承或转子。

  可能原因10:吸入气体温度过高。

  排除方式:检查吸入气体温度是否在产品吸入气体规定温度范围内,否则请冷却气体致规定温度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