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DCS控制站扫描周期设置的建议

楼主(2019-06-29):
DCS系统扫描周期设置不当可能造成控制站死机,DCS控制站的扫描周期一般分为0.2s、0.5s、1.0s三个档次,扫描周期允许用户根据现场要求组态确定。昌晖仪表结合实例给大家一些关于DCS控制站扫描周期设置的建议。

案例
某公司丁酸装置开车初期,DCS控制站主控模板频繁死锁,且冗余结构的双主控模板同时全停,重新送电启动又完好如初,事故后进行检查没有任何报警记录信息可借鉴。DCS控制站的莫名故障致使生产装置屡屡停车。昌晖仪表多次派员检查系统,并将两块主控模板及相关卡件全部更新,但问题依旧没有解决。
昌晖仪表 http%3a%2f%2fyunrun%2Ecom%2Ecn%2f

什么是DCS系统扫描周期?
DCS系统扫描周期百度上的文章这样定义:DCS系扫描周期也称为DCS统控制周期,指从本次系统中全部的控制回路从数据采集到控制运算再到信号输出这一系列动作完成到下一次全部的控制回路从数据采集到控制运算再到信号输出这一系列动作完成的时间间隔。
①单一控制系统扫描周期指本次DCS系统中某一控制回路从数据采集到控制运算再到信号输出这一系列动作完成到下一次此控制回路从数据采集到控制运算再到信号输出这一系列动作完成的时间间隔。
②复合控制系统扫描周期是指在一个DCS系统中有两种以上的单一控制周期,如回路A的单一控制周期为1s,回路B的单一控制周期为100ms,则由这两个回路组成的DCS系统的复合控制系统扫描周期为1s(取决于最慢的。
③DCS系统扫描周期越短DCS系统负荷越大,所允许运行的回路数量就越少。

故障障分析及处理
在用户的强烈要求下,DCS厂家派资深工程师来现场对系统软件、硬件进行全而检查、测试,最后将问题锁定在DCS系统扫描周期设置不当,将原来控制站扫描周期的设定由0.5s降低到1s,经几个月的运行实践证明问题得以彻底解决。

对DCS系统扫描周期设置的建议

DCS系统控制站的扫描周期并非越快越好,扫描周期短,会占有更多控制器和系统负荷,如一般PID控制:采用1s周期完全可以满足过程要求; 对于有特殊要求的个別工艺参数,可以将参数点设定为较高扫描周期,不要一概而论。

如果出现控制器死机,昌晖仪表建议按如下顺序检查(不同系统可能略有差异):
1、定期检查DCS系统控制站负荷。昌晖仪表根据经验,建议正常运行期间控制器负荷不高于40%。
2、仔细检查DCS系统配置,包括硬件和软件。
3、确认扫描周期和相位(有的系统是自动分配的,调整不了)。
4、检查用户程序,是否有问题。

网友A:
1s的确是够了。不懂得人就希望越快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