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科GL070触摸屏与台达DTA温控器通讯问题

楼主(2019-06-29):
第一次使用步科触摸屏,想了解下如何与台达DTA温控器直接通讯。最好给点案列谢谢。

网友A:
台大DTA系列温控器从通信角度分两类,一种带RS485通信,一种不带通信。要和步科HMI连接,肯定是选择带通信的型号。我看了下步科DTools组态软件里面是有台大DTA的通信驱动,叫“Delta DTA_DTB_DTC”,使用嘛很简单,新建工程,拖一个屏出来,拖一条串口线,再把台达这个驱动拖出来,连接上后就可以在组态画面里面选择对应的温控器寄存器了。更详细的使用看操作手册哦

网友B:
走 modbus   rtu   用485是最简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