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捷有没排序指令

楼主(2019-06-29):
问一下各位大佬,信捷有没排序指令之类的,就是按大小排列下来。如果有,该怎么用?

网友A:
数值多吗?不多直接比较指令 或者支持SORT指令的PLC

网友:
FOR NEXT加XCH

网友B:
可以用冒泡法的思路书写

网友C:
信捷支持C语言,直接C语言想干啥都可以

网友D:
楼主信捷PLC型号,是什么,具体说明一下,信捷PLC不同型号之间,不一样

网友E:
只要有C语言知识,这个并不难

网友F:
参照三菱的就可以了

网友G(2019-07-31):
谢诸位大佬积极答疑,同时也希望求助者能够在得到满意答案后积极结贴发放自己设置的积分奖励,如果没有得到满意答案,自己努力下获取解决方案,也不妨分享到您的求助帖下面。资源分享一起进步哦。

网友H(2019-12-11):
这是10组先后顺序,取出时间最长的那个参数输出,可以参考下。

pan.baidu.com/s/1y0LUTed74UTtlf0FruAt9A

网友H:
这是10组先后顺序,取出时间最长的那个参数输出,可以参考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