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制一个罐子内部的压力差,该用什么样的pid控制策略?

楼主(2019-06-29):
罐子上方为入口,压力为P1;下方为出口,压力为P2。我想控制罐子内部压力差改变从而控制罐子内部的流速。请问我该用什么样的pid控制方法?(罐内介质是水)2.jpg

网友A:
是不是就是保持罐子恒压?基本上用PI调节就行了,模拟量输出控制调节阀

网友B:
真奇怪的问题?你那罐子里什么流体?空气?液体?压力源在哪呢?

网友C:
看来楼主对pid还是不怎么明白,PID的作用就是把参数稳定在一个范围,进行微调。

楼主这个当然可以直接用,

网友D:
不知道你想怎样控制压力差,流量与压差的关系是如何的?为什么不用个指示明确的流量计加调节阀来控制流量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知道你想怎样控制压力差,流量与压差的关系是如何的?为...

我就是不知道如何控制压差,所以才发帖。流量与压差的关系看做实验能不能求出来吧。硬性条件就是控制压力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就是保持罐子恒压?基本上用PI调节就行了,模拟量...

那我该如何控制呢?我的想法是用比值控制,保证P1:P2=1.5,不知道是否可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来楼主对pid还是不怎么明白,PID的作用就是把参数...

我知道能用pid啊,我想问的是用什么方式。我的想法是:第一用比值,保证P1:P2=1.5,然后PID去分别控制P1和P2;第二直接控制压差,让pid自己去调节P1和P2的值。不知道哪种比较好。

楼主:
有没有大师为我解惑呀

网友E:
入口进水的话,加上变频器。罐体装模拟量压力表控制变频器。基本能实现你想要的要求。调节稳定性需要多盯一会!我刚调完。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入口进水的话,加上变频器。罐体装模拟量压力表控制变频器...

那您能稍微具体讲讲您的控制思路么。我是按照您说的这样安装的,模拟量压力表控制变频器,但是我不太懂具体如何去用程序去实现。

网友F:
有的变频器自带PID控制功能的

网友G:
你这个可以用PLC自带的PID  也可以自己写,所谓的PID就是在规定的范围内调节呢

网友H:
供水行业有差压供水的,个人感觉你这个和普通的pid,恒压控制没什么差别。网上这类文章很多的;

我以前的检验是:

       1.积分上下限要设定(流体滞后性,积分区比偏差区要滞后;在快速响应的前几个区间,积分是超调量大的主要原因);

       2.如果要稳定的话,积分死区定义后,效果好一些(流体有滞后性);

       3.如果能根据,变量变化率(实际就是小流量,一般流量,大流量),细分pi参数,控制效果会更佳。

网友I:
变频器很多都带PID调节功能的

网友J:
感觉什么样的PID都可以吧。参数现场设置比较合适。

网友K(2019-07-31):
谢诸位大佬积极答疑,同时也希望求助者能够在得到满意答案后积极结贴发放自己设置的积分奖励,如果没有得到满意答案,自己努力下获取解决方案,也不妨分享到您的求助帖下面。资源分享一起进步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