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奖活动】您对PLC通讯了解知多少?

楼主(2019-06-29):
    作为工控使用最多的PLC,大家并不陌生。从简单的开关量程序做起,到如今具有强大通讯功能的保驾护航。PLC的功能是越来越强大!

对于PLC的通讯协议大家都很熟悉吧!今天论坛相邀大家一起分享一下您以前做过的PLC通讯成功案例,无论是PLC和变频器通讯,还是和触摸屏等之间通讯。品牌不受限制,协议不受制约。

给您足够的想象,发挥您的最大长处!这个夏季“酷暑”您!!

小编在此抛砖引玉:比如西门子1200和三菱变频器之间的485通讯,通过触摸屏控制电动机的正反转,调节电动机的转速……

参与者的案例最好是以前自己做过的在用实际案例,要求内容全面,包括设计思路,选型,程序要求简单,硬件参数设置,软件参数设置最好有表格明示。

参与者跟帖参与即可,不必另外开贴。

奖励如下:

  1. 特别优秀参与者1~2名,每个人奖励200MP;

  2. 优秀参与者5~10名,每个人奖励50MP;

  3. 符合要求参与者10~20名,每个人奖励50积分;

  4. 活动期限:即日起-7月31日。8月初公布获奖名单。

网友A:
先站一个楼,然后我写一下台达PLC控制台达变频的通讯,简单一点的

网友B:
最近用的较多的是西门子SMART   PLC与多台超声波热量表、水表、电量表轮询的功能,走MODBUS——RTU通讯协议。

    这是近几年热力公司对换热机组的标准配置:一、二次热量用超声波热量表、补水流量用水表、功率用电表都用MODBUS-RTU 通讯,减少了PLC模拟量输入模块的用量,消除程序内计算误差。同时PLC采集到的温度、压力等数据通过无线GPRS模块(也是采用MODBUS-RTU)传输给热力公司的数据平台,达到对现场二次供水温度实时监测与控制。

    SMART自带一个485通讯接口,还需要增加一个扩展通信板或485通信模块就能满足上述要求。一路PLC做主站轮询各表的数据(瞬时热量、瞬时流量、累积热量、累积流量、累积电量、补水量等);另一路做从站,响应上位机对GPRS模块的数据查询及控制功能。

网友C:
最近用的FX5UPLC,加FX5-485ADP与伺服通讯,首先打开工程  参数里面有一个模块信息,点击右键就可以添加新模块image.png

选好类型和模块信息,点击确定就添加上去了,image.png,点开就可以看到添加的模块了。

设置完毕。程序里用ADPRW根据代码进行读写操作,

经测试通讯经常,数据成功写入。

网友D:
几种小型PLC的通讯

一、    同品牌PLC之间通讯

同品牌PLC之间直连通讯,实际工程中应用很多。目前市场主流小型PLC,基本都集成提供有基于RS485的通讯功能,使用者只需按照厂家提供的软硬件要求,做一些简单的设置编程就能完成多站点通讯,这不要求使用者掌握复杂的通讯底层原理机制,大大降低了使用门槛。利用它,我们可以快速准确的建立起一个小型自动化网络。

l  台达DVP系列小型PLC之间通讯

台达DVP系列PLC从第一代产品开始就集成有一个RS232 和一个RS485 通讯接口,两通讯口均支持标准MODBUS 协议。该系列PLC 之间组网,台达提供了一个简易的PLC-LINK 网络,PLC 之间RS485 通讯端口直连,主从式单主站网络结构,从站与主站直接交换数据,从站之间通过主站交换数据。

主站主动发出读写从站指令,从站被动响应。

主站发送数据过程:主站给每个从站分配有特定的写入数据交换区,主站只需将发送的数据保存在该写入数据交换区,从站从自己指定的数据区域拿来就用。

例如:主站要将数据1000 发送给1#从站接收,那么只需要将数据1000 保存在寄存器D1496,1#从站从自己的寄存器(如被指定为D200)D200 中就可以获得主站发送的数据1000;同样主站要将数据1000 发送给2#从站接收,只需要将数据1000 保存在寄存器D1528,2#从站从自己的寄存器(如被指定为D200)D200 中就可以获得主站发送的数据1000。

主站接收数据过程:主站给每个从站分配有特定的读出数据交换区,主站从这些数据交换区内直接读取接收到的数据,从站只需负责将主站要读取的数据保存到自己被指定的数据区域(如指定为D100-D115)。数据流示意如下:

例如:主站要读取1#从站数据1000,1#从站只需将数据1000 保存在自己的寄存器D100(如指定为D100),主站从D1480 中就可以获得需要的数据;同样主站要读取2#从站数据1000,2#从站只需将数据1000 保存在自己的寄存器D100(如指定为D100),主站从D1512 中就可以获得需要的数据。

通讯实例:三台台达DVP14SS2,一台做主站(站号:0),另外两台做从站,站号分别为1和2。实现主站X1有信号,1#从站Y0有输出;主站X2有信号,2#从站Y0 有输出。1#从站X1 有信号,主站Y1 有输出;2#从站X1 有信号,主站Y2 有输出。

主站程序详解如下:

   将以上程序下载到一台DVP14SS2,作为主站0。

从站程序详解如下:

   将以上程序下载到一台DVP14SS2,作为从站1。程序首行设定站号数据改为K2,下载到另一台DVP14SS2,作为从站2。

   将主站0、从站1、从站2 三台PLC 的RS485(COM2)通讯接口连接,启动程序运行,可以看到主站输入信号X1/X2 分别控制1#从站/2#从站的输出Y0;1#从站/2#从站的输入X1 分别对应控制主站的输出Y1/Y2。

PS:需要说明的是,台达DVP系列PLC不是所有型号都支持PLC-LINK,见下表,ES/EX/EC3不支持,所有在网络中以上三种型号控制器不能作为主站使用。

l  三菱FX系列小型PLC之间通讯

三菱FX3GA 之间组网,PLC 自身没有RS485 通讯接口,需要扩展一个通讯接口模块FX3G-CNV-ADP + FX3U-485ADP-MB,下图示意一主站两从站的简单连接。

主站发送数据过程(模式2):

主站固定站号为0,主站将需要发送给各个分站的信息保存到位软元件M1000-M1063 或者字软元件D0-D7 中,从站在自己的相应位软元件或者字软元件中接收主站发送的数据。

例如:主站要将数据1000 发送给1#从站接收,那么只需要将数据1000保存在寄存器D0,1#从站从自己的寄存器D0中就可以获得主站发送的数据1000,2#从站从自己的寄存器D0中同样可以获得主站发送的数据1000。

主站接收数据过程(模式2):

各个分站数据交换区独立,分别映射到主站同名的寄存器,这样主站读取各分站数据就变成直接读取同名寄存器数据。

例如:主站要接收1#从站D10中数据,就可以直接从D10 中取值;主站要接收2#从站D20中数据,就可以直接从D20中取值。

从站之间数据交换过程(模式2):

在1#从站直接取M1128 的状态就可以反映2#从站的M1128 状态;同样道理

在2#从站直接取M1064 的状态就可以反映1#从站的M1064 状态。

例如1#从站有以下程序段:

上图动作①表示在1#从站中直接读出储存在主站M1000~M1003 软元件中的数据,输出到Y010~Y013;动作②表示在1#从站中将输入状态量X000~X003 储存在1#交换区软元件M1064~M1067 中供其他站使用;动作③表示在1#从站中直接读出储存在2#从站数据交换区软元件M1128~M1131 中的数据,输出到Y020~Y023。

总结:

1.台达提供的EASY PLC LINK 最大可以组织多达64台PLC 联网通讯,三菱提供的N:N 网络最大只能组织8台PLC 联网。

2.台达EASY PLC LINK 网络、三菱N:N 网络都是建立在RS485 接口基础上的通讯网络,一般情况下理论通讯距离(双绞屏蔽电缆)可以达到1200米左右。

3.台达EASY PLC LINK 网络各个分站之间交换数据,要通过主站;三菱N:N网络中从站之间可以直接交换数据。

l  西门子S7-200CN之间通讯

)系统结构框图

之前做过的一个项目,控制系统结构如下图示。CPU226CN 作为主站,通讯口PORT 1 级联7台CPU224CN 作为从站,8台PLC连接构成PPI通讯网络;CPU226CN 作为从站,通讯口PORT 0 与1台CPU222CN 通讯口PORT 0连接上位机HMI 的一个RS485 通讯接口。下面以7台PU224CN 与1台CPU226CN连接实现PPI 网络交换数据为例详解实现过程。

)PPI 网络编程

西门子S7200CN 之间PPI 通讯可以使用软件提供的指令向导,通过简单设置来实现数据交换。

在西门子S7200CN 编程软件环境下,主站CPU226CN 控制程序中组态设置如下。

1.打开指令向导,选择NETR/NETW。

2.点击“下一步”进入界面,选择删除原来已经存在的NETR/NETW 配置或者重新修改配置或者新建配置。

本项目CPU226CN 分别读取、写入7个CPU224CN 各2个字节,所以要配置14项网络读写操作,如下图示例配置。

3.点击“下一步”进入界面,选择主站CPU226CN 的通讯口(本示例项目选择的是CPU226CN 的PORT 1)以及为将来生成的读写操作子程序命名,如下图示例。

4.点击“下一步”进入界面,选择NETR 或者NETW 操作(本例先选择了NETR),读取字节数量、读取分站(远程)PLC 地址以及本地PLC(主站)和远程PLC(分站)交换数据区。本例表示CPU226CN读取1#站一个字节VB0 存储在自己的VB10 中,即就是在分站VB0 与主站VB10 之间建立了数据映射关系。

5.点击“下一项操作”进入界面,选择NETW 操作。写入字节数量、写入分站PLC(远程)地址以及本地PLC(主站)和远程PLC(分站)交换数据区。本例表示CPU226CN 写入1#站一个字节数据VB11存储在1#站的VB1 中,即就是在分站VB1 与主站VB11 之间建立了数据映射关系。

6.点击“下一项操作”进入界面,按照以上4、5 步骤分别建立2-7#分站与主站之间的数据交换映射关系。

7.设置完所有要连接的PLC 后,点击“下一步”,进入如下界面,注意此界面中VB1028-VB1142 为系统分配给PPI 网络完成数据交换所要使用的地址,在主站CPU226CN 的其他逻辑编程中就不能再次使用此地址区存取数据。

8.点击“下一步”进入如下界面给此次配置命名后点击完成。指令向导自动生成一个命名为“PPI_EXE”的子程序。

至此连接7台CPU24CN的任务完成。在主站CPU226CN 程序中只需要使用SM0.0 一直调用这个自动生成的子程序,如下程序示例。

)映射数据交换逻辑

以上配置过程,实质上就是建立了主站与各个分站之间交换数据的地址映射关系。如下图示:

主站读取过程:

主站VB10 映射1#分站VB0,所以当1#分站V0.0 有输出,那么主站对应位V10.0 闭合,这样以上逻辑就完成了将1#分站输出Q0.0状态传递到主站保存在M20.0 的过程。

主站写入过程:

假如1#分站有以下逻辑:

 主站有以下逻辑:

主站VB11 映射1#分站VB1,当主站I1.1闭合,输出V11.0 时,1#分站对应位V1.0 闭合,这样就完成了将主站输入信号I1.1 状态传递到分站Q0.0的过程。

主站与其他分站读写数据的交换过程同上。

目前业界流行的各大品牌小型PLC 都提供用户简易组网功能,尽管各家称呼不同,细节上有些许差别,但是从使用层面看,基本用法一致,用户只要简单设置完成数据交换的地址对应映射关系就行。

二、    不同品牌PLC之间通讯

西门子S7-200CN与台达DVP14SS2通讯连接实现,参考我在西门子官网发的帖子:

http://www.ad.siemens.com.cn/club/bbs/PostStory.aspx?a_id=1216695&b_id=80&s_id=0&num=10#anch

三、    PLC与变频器通讯

西门子S7-200与台达变频器Modbus通讯参考我之前的帖子:http://bbs.gongkong.com/d/201212/475124_1.shtml

S7-200与西门子变频器USS通讯参考我之前的帖子:

http://bbs.gongkong.com/d/201211/468281_1.shtml

网友E:
在各位前辈面前我可能就没什么经验了。我们公司做换热机组,也就是PLC程序通过RS485接口与触摸屏通讯监控操作一下。有时候用户需要会预留DP上传。最近做过一个镍1000通过信号隔离器分出两个信号一个通过PLC让屏幕显示,一个上传给用户中控显示。

网友F:
       S7-1200与变频器G120之间的Modbus RTU通讯

S7-1200与变频器的连接

变频器设置

PLC组态和编程

MODBUS通信控制变频器

(一)S7-1200与变频器的连接

1.1本例程的系统配置
本例程中用到的硬件: S7-1200CPU 1214C)、G120 ( 控制单元CU240B-2 )、一台装有TIA Portal软件的PC机、CM1241模块、电源模块、标准RJ45网线。

1.2 硬件连接

1.2.1硬件连线
本例程中的硬件间的结构如下图所示:

1-1

1.2.2 PLC与控制单元通信端口之间的连接
用电缆将CU240B-2 Modbus 通讯接口与PLC通信模块连接起来,如下图所示。

1-2

(二)变频器的设置

2.1 地址设置
可以通过控制单元上的地址开关,也可以通过参数 P2021  STARTER “Control Unit / Communication / Field bus”页面来确定变频器的 Modbus-RTU 地址。
只有所有地址开关都设为“OFF”(0)时,P2021  STARTER 中的设置才有效。否则,Modbus-RTU 地址为地址开关所设置的地址。

2.2 参数设置
除了设置地址之外,还需要对其他一些变频器的通信参数进行设置,才可以进行MODBUS通信。具体需要设置的参数如表2-1所示:

2-1

(三)PLC组态和编程

3.1 创建项目
首先创建一个项目,点击创建新项目,输入名称,路径等信息。

3-1

3.2 硬件组态
按照新手上路的提示首先选择设备和网络,进行硬件组态。

3-2

点击添加新设备,添加相应型号的设备,修改设备名称,选择版本号,点击添加。

3-3

在弹出的设备与网络的右侧硬件目录中,找到通信模块-点到点-CM1241(RS485),加入CM1241通信模块。

3-4

双击设备视图中的RS485端口,设置端口组态,本例程配置如下图。

3-5

在左侧的项目树-设备-在线访问-Broadcom NetXtreme...(本例程PC机所使用的网卡),双击更新可使用的设备,搜索到连接的设备。

3-6

3.3 编程
在左边的设备中找到S7-1200/程序块,打开主程序OB1。在右边的指令栏里选择通信/通信处理器/MODBUS,添加MB_COMM_LOADMB_MASTER

3-7

在弹出的调用选项中,定义一个背景数据块。

3-8

使用同样的方法,再加入一个MB_MASTER模块,同样定义背景数据块。

3-9

分别按照图3-10、图3-11设置MB_COMM_LOADMB_MASTER模块。

3-10

3-11

其中,MB_COMM_LOADMB_MASTER指令的参数说明,请参考表3-1,表3-2

3-1 MB_COMM_LOAD指令的参数

3-2 MB_MASTER指令的参数

3.4 下载
编译,确认无误后,点击下载。在弹出的扩展的下载到设备中,选择PG/PC接口类型,以及PG/PC接口。选择设备,并点击下载。

3-12

在弹出的下载预览中,查看将要覆盖的内容,选择统一下载,并点击下载。

3-13

3.5 监视
点击转到在线,并点击启动监视,此时即可通过PLC给变频器进行MODBUS通信。

3-14

(四)MODBUS通信控制变频器

4.1 使用MODBUS通信控制变频器启停
如下图所示,打开Tag_1,使能MB_MASTER。使能完成之后,关闭Tag_1

4-1

如图4-2,将MODE改为1(即写入数据),DATA_ADDR写入40101(主设定值寄存器号),DATA_PTR写入1000(给定值的写入值)。然后REQ使用一个脉冲沿来发送给定值。此时,变频器的给定值已经改为1000

然后将DATA_ADDR写入40100(控制字寄存器号),DATA_PTR写入047E(停车),然后REQ使用一个脉冲沿来发送停车命令。再将DATA_ADDR写入40100(控制字寄存器号),DATA_PTR写入047F(启动),然后REQ使用一个脉冲沿来发送启动命令。

4-2

注意:
MB_COMM_LOAD
使能完成之后,一定要将Tag_1关闭,否则MB_MASTER模块将无法使用。

变频器启动位需要一个上升沿,所以先给其停车命令,然后发送启动命令,利用上升沿来启动变频器。

4.2 使用MODBUS通信修改和查看变频器参数
现在,以参数P1120加速时间为例,对参数的修改和查看进行讲解。
首先,进行读参数的演示。将MODE输入改为0(即读参数模式),将DATA_ADDR中写入40322(即加速时间的寄存器号),然后REQ使用脉冲沿来发送一个读请求。此时,可以接收到参数P1120中的数据位1000(即加速时间为10s)。

4-3

然后进行写参数:将MODE输入改为1(即写参数模式),将DATA_ADDR中写入40322(即加速时间的寄存器号),在DATA_PTR中写入500,然后REQ使用脉冲沿来发送一个写请求。此时,已经将500写入了参数P1120之中,加速时间改为5s

4-4

控制单元中的 Modbus 寄存器和对应的参数如下表所示:

4-1 Modbus 寄存器和对应的参数

网友G:
回复内容:图片没显示

引用 网友F:
S7-1200与变频器G120之间的Mo...

网友H:
西门子200SMART PLC之间主从站通信

工业现场有时供应商厂家较多,有时候需要与第三方厂家进行通信,共同完成整条线数据采集及其信号对接,共同完成生产自动化顺利进行。PLC之间可以通过主从站MODBUS RTU方式进行数据交互,原理功能都基本上差不多,由于硬件原因(手里就只有200SMART),此处讲解2个西门子200 SMART通信。

硬件准备如下,交换机及PLC之间的网线可以省略,此处为了下载方便。通信接线是不再叙述,重点说说程序。

首先是主站程序,主站程序写在主程序中,如下具体程序

最后一步不要忘记为指令库设置库存储器(从站也一样),主站程序完成,接下来对从站进行组态,如下图

主从站程序完成之后,即可打开组态软件状态表中对相应变量进行读写监控(此处不再叙述),可以自己尝试读写操作测试。

总结:首先硬件接线必须保证正确接线,其次是程序熟悉正确(相关指令用法直接可以查看系统手册及F1按下帮助进行参考查看),双边PLC通信参数(站地址不能重复,波特率,数据位,奇偶校验设置相同)。由于硬件接线属于半双工通信模式,同一时间只能进行发送或者接收,不能收发同时进行,这点需要注意,如果从站数量较多,软件编程中最好采用轮训模式进行数据收发。

只要支持MODBUS RTU格式的PLC或者仪表硬件,基本上这样方法通信都是可行的,就是在硬件布线及其参数设置时,要小心不要设置出现错误,否则会出现程序没问题还一直怀疑程序问题,排查过程中花费时间。

如果测试过程中通信异常,查看对应故障代码进行查询,找到相关原因,根据异常现象进行排查问题,常见故障代码如下:

网友F:
三菱 FX3U 系列 PLC 和台达变频器通信工程

一、所需硬件:

1三菱 PLC

2、三菱 FX3U-485ADP-MB

3、三菱 FX3U-CNV-BD

4、台达 VFD-M 系列变频器二、程序解释:

通信参数:数据位:8 位校验位:偶校验停止位:1 位

波特率:9600bps

变频器从站地址:01请变频器参数设置跟 PLC 一致

1X0 为正传启动变频器

2X1 为反转启动变频器

3X2 为停止变频器

4X3 为写频率,预写的频率值保存在 D0 里,比如要给变频器写 25HZ 的话,应该先给 D0 预写 250010 进制,精度是 0.01

程序分段解释如下:

初始化操作,特别说明的是,初始化的时候预设变频器频率值是 25HZ

第一行:表明是使用 RS485 方式、波特率是 9600bps、停止位 1 位、偶校验方式、数据长度为 8 位

第二行:表明 PLC 通信协议选择为 MODBUS RTU,且做 MODBUS RTU 主站第三行:表明变频器响应 PLC 命令的最大时间是 1000ms,即就是 1 秒

第四行:MODBUS RTU 3.5 字符响应时间,设置时,应该大于 3.5 字符时间即可,这里设置为 400ms 第五行:是信息对信息的延迟时间,这里设置为 10ms 第六行:主站命令错误从试次数,设置为 0

正传变频器命令段D1:变频器从站地址,这里设置为 H0001

D2MODBUS RTU 写寄存器功能码,为 H0006

D3:写变频器启动/停止寄存器地址,查阅变频器手册可知道为 H2000

D4PLC 预写的寄存器个数,这里一定要设置为 H0001,因为功能码 06 就指的是给单个寄存器写数据的

D5:正传寄存器数据,查阅变频器手册可知为 H0012反传变频器命令段

D1:变频器从站地址,这里设置为 H0001

D2MODBUS RTU 写寄存器功能码,为 H0006

D3:写变频器启动/停止寄存器地址,查阅变频器手册可知道为 H2000

D4PLC 预写的寄存器个数,这里一定要设置为 H0001,因为功能码 06 就指的是给单个寄存器写数据的

D5:反传寄存器数据,查阅变频器手册可知为 H0022

停止变频器命令段D1:变频器从站地址,这里设置为 H0001

D2MODBUS RTU 写寄存器功能码,为 H0006

D3:写变频器启动/停止寄存器地址,查阅变频器手册可知道为 H2000

D4PLC 预写的寄存器个数,这里一定要设置为 H0001,因为功能码 06 就指的是给单个寄存器写数据的

D5:停止寄存器数据,查阅变频器手册可知为 H0001

写频率变频器命令段D1:变频器从站地址,这里设置为 H0001

D2MODBUS RTU 写寄存器功能码,为 H0006

D3:写变频器频率寄存器地址,查阅变频器手册可知道为 H2001

D4PLC 预写的寄存器个数,这里一定要设置为 H0001,因为功能码 06 就指的是给单个寄存器写数据的

D5:写频率寄存器数据,先给 D0 预写想要的频率值后,然后按下 X3 即可把预想的频率写入变频器,比如预想写如21.22HZ 的话,那么应该首先给 D0 赋值 K2122,然后按下 X3 即可写入频率

延时触发 ADPRW 指令,延时时间可做调整,这里是 100ms,也可以再短一些,比如 10ms20ms50ms 等

ADPRW 指令段

刚才讲过了D1:是从站地址D2:是功能码D3:是寄存器起始地址D4:是读或者写的寄存器个数D5:是读或者写的缓冲区

M8029  ADPRW 指令完成标志位,当 ADPRW 指令完成后,复位 M0 M1 T0 等。

网友I:
PLC通讯?你为什么不用厦门海为PLC?首先声明一点,我是海为PLC用户,对天发誓,绝对不是海为PLC的广告托,只是觉得好用,才在这里与大家分享一下。

海为PLC的通讯指令非常简单,看一下编程软件的帮助,用不了10分钟就能掌握。modbusRTU\ASCII读写各一条指令就解决问题:

利用这两条指令与变频器、电流检测模块、远程分布式I/O、流量计、电子秤等带485通讯的第三方设备通讯成了我们公司自动化项目的标配。

下面是与涡轮、电磁流量计通讯实例

下面是与29台英威腾变频器通讯实例

利用海为PLC串口通讯与各种仪表通讯,采集数据,远程控制;同时利用modbusTCP协议通过以太网通讯实现与西门子S7 1500S7 1200 PLC的数据交换。西门子S7 15001200modbbusTCP服务器和客户端指令,用其客户端指令读写海为PLC数据非常方便,这样若想用S7 1500读取第三方设备数据,用海为PLC替代西门子S7 1500串口通讯模块更经济,要知道西门子串口通讯模块可价值不菲噢

网友J:
回复内容:我信你了 ,

引用 网友I:
PLC通讯?你为什么不用厦门海为PLC?首先声明一点,...

网友K:
先站一个楼,然后我写一下西门子PLC LOGO!和 西门子1200 PLC频的通讯,简单一点的

网友F:
台达PLCMODBUS通讯

网友L:
我先来说下两个自己经历的小事吧,第一个经历就是:那是201512月份的时候,当时正是我们项目建设,罐区原始设计应用的是Enraf雷达液位计,由于种种原因后来没有选用Enraf产品,选择了另一家产品是萨伯雷达液位计,这无疑给我增加了很大负担,这个厂家直提供产品和内部通讯参数,别的不管,这就给我增加了很大负担,由于当时我对通讯不是很了解,只知道DP、MODBUS、485、232集中协议介绍,要是让我做起来还真是困难,由于领导的种种原因最后定了别的厂家,心理就这样一直留着做通讯的阴影。时光不断的前进,困难终于到来了,萨伯厂家雷达液位计来了,东西摆在我面前,连验货的心情都没了,于是安排施工安装,接下来就是头疼的调试,要把这些表的液位计、温度上传到我们用的IFIX画面上显示,我们底层用的是西门子300的硬件。所有仪表安装就位了,罐旁显示仪,然后经过一条通讯线到室内的厂家自带的FBM-1200的就像转换器似的东西,把雷达信号转换成232信号,当时由于出来的就一个通讯口232,没有485口就只能做232了,开始和厂家结合,厂家提供了设备的地址和参数给我,我为了要做好通讯,让我们领导放心,在下面我仔细研究了通讯类资料,加上厂家的技术指导,我就试着做通讯,先介绍下我做通讯的软硬件吧,我用的是MB1驱动,利用MB1驱动把雷达地址和寄存器地址输入到相应的位置即可,硬件加好了,点击通讯连接,出现在眼前是不成功,通讯失败。接着再查找问题所在,最后确认了厂家提供的技术资料,再试了试,还是不成功,这时候我就在网上收集了一些资料,看到有个人说可以用MODSCAN扫描可以测试下,于是我下载了这个软件安装到电脑上测试雷达液位计通讯信号,激动人心的时刻到来了,从现场发信号软件里面有数据在动,这就证明了雷达过来的信号没问题。还是我做硬件的问题,接着再研究,最后确认了地址,寄存器地址都没问题,就在情绪低落的时候,我无意识中在想,是不是数据类型选错导致数据显示不出来造成的,于是我就改了改数据类型,改完后,果然数据上来了。心里面真高兴,领导脸上有高兴,因为如果这次失败就意味着唉骂。

这是我第一次做232通讯成功的案例,心理面很有成就感,第一次证明了自己的能力。学以致用,接下来一直研究于DCS、PLC、现场仪表各类通讯。积累了一些通讯的经验。西门子的通讯功能很强大,我这有3套西门子300、和200都有与DCS通讯过,都是自己在这个通讯做成功以后做的。以后有机会愿意和大家一起分享。让我们共同学习、共同进步、共同成长。

第二个经历就是:我原来熟悉一点西门子200的东西,都是些简单的程序控制,比如说是反冲洗程序、制氮机变压吸附程序、空压机程序等等。可最近有个苦难一直困扰了我好几天,现在厂里有一个设计方案就是要实现远程通讯,情况是这样的现在我们有三个地方离得比较远,一期罐区、二期罐区、装车区,三个地方离得很远,当然如果拉硬线就不用做远程通讯了,可是这样一来加大了成本,距离长信号衰减也厉害,于是就考虑远程通讯这个方案,让我去实施,开始做设计和方案,最后通过了,可实施起来时很麻烦的,西门子300硬件软件一切具备,接下来就是我怎么做程序了,起初我对西门子300了解一些,自己在下班后收集了一些西门子300通讯的资料,按照我的组态步骤,加硬件、做程序和通讯方式,简单的模拟量转换和泵连锁、PID调节我能应付的过来,但是要实现在装车进行PID调节控制一二期罐区的泵的运作,我心里很纳闷,怎么做呢,西门子有些模块能读写,于是我就调集通讯模块,把两边的组态DB块里面的地址都一样,比如装车和罐区都有DB3模块,且里面都有0-26变量地址,这样装车的读写数据就能读写到罐区的控制系统中,进行共享了,于是我就开始做了起来,开始也是失败,经过反复的实验,最后终于做成功了,这对我也是一种考验,同样也是一种学习,因为我学到了很多别人学不到的东西,西门子软件博大精深,很值得我们去研究,从这个事情中发现,只要自己肯努力,没有学不到的东西,从此我就和西门子的产品有了很大的缘分,每次提到西门子,我都想去看看是什么,最近我一直关注西门子的产品,推出1200、又推出了大型1500系统,真是厉害,我要不断的去学习,总结自己的经验。分享给有用的人。我们都是工控人,我们都有着一个目标就是服务于工厂,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网友M:
国外某工厂生产车间气体检测监控系统

因为工厂比较大,分不同区域,整个系统有气体传感器几十个,数字输入控制主要有紧急停止按钮,压力开关,门控开关,流量开关等,输出控制主要有若干风机,声光报警,气体阀门,泵等等。气体检测监控采用四个多通道采集控制柜GCP1A,GCP2,GCP3和GCP4,分别采集并监控所在区域安装的有害及易燃气体传感器。 GCP1为中央控制面板,配置的是非主流的Productivity P3-550 PLC, Unitronics V1040 触摸屏,柜内安装有各种数字输入监控,阀门,泵控制及灯光声音报警输出等等。这里只简单介绍的是气体监控部分的设计,如下图:

PLC硬件及主程序简介

大牌PLC不用多说,谁不想用呢?但受项目预算及要求的约束,最后选定用Productivity P3-550, 这是一个性价比很高,速度也比较快,通讯等功能全面的PLC。CPU模块本身带有各种通讯接口如RS232/485, Ethernet, USB等。 编程基本上都是模块化功能,很容易上手。

监控系统程序首先需要实时监控系统状态,包括通讯状态,任何硬件或通讯故障出现的话就要产生报警。

其中有毒有害气体相关传感器报警同时采用了防暴电路的设计,确保软件有故障的情况下出现泄漏时仍会立刻报警。有一些是用来直接控制生产流水线,即发生报警时触发一系列动作执行安全停机程序。 生产区内气体泄漏报警严重升级到一定程度就触发车间人员撤离声光报警,有好几个很大的报警器,测试时响遍全场。

主控制柜和分控制柜之间用以太网通讯,每个控制柜上都有通讯状态灯,报警静音及复位按钮。同时每个分控制柜上的采集控制器上也有显示所连的传感器的当前测量值和状态便于操作员检查。主控制柜上配的触摸屏用来组态显示整个系统的输入输出状态,以及进行参数设置。SCADA PC安装在办公区控制室,通过与主控制柜通信实现远程监控。

整个系统是5年前设计安装并运行,工厂生产很忙,生产线基本上是一天3班,机器几乎不停,所以这套系统对生产很重要,如果不能正产运行监测这些传感器,生产线不敢运行,大概2年前做过一次升级,增加了一些传感器,软件做了升级,目前运行良好。

1  系统故障监控

2  传感器状态监控

3  GCP1A通讯故障(有延时)

4  GCP2通讯故障

5  GCP3通讯故障

6  GCP4通讯故障

9-12   调用气体传感器采集程序

11-15  报警静音控制 (5分钟)

网友N:
灯固化机,第一代采用模拟量模块;第二代采用通讯做,简化配线,节省成本。

整体架构图

采用的台达PLC,台达变频器,复盛电源;采用485通讯;通过触摸屏对PLC操作,设置输送带速度,读取输送带状态,读取风机变频器状态;设置灯功率;

2.jpg通讯格式设定

3.jpg送信请求旗标置位

采用循环执行方式,前一条完成的标志触发下一条执行(中间延时100ms).

5台485通讯,匹配一个120欧姆终端电阻。

网友O:
经常用到的是PLC和智能仪表之间的数据采集,通过485通讯的方式,话不多说,直接上图:

以下为西门子的通讯模块示例:

在相应的DB9里面可以直接读取到仪表的数值。

以上供各位参考学习!

网友P:
如题:三菱FX3U与三菱变频器多从站通信

一、硬件如下:

1、PLC:FX3U-64MR-ES/A  1台

2、特殊模块:FX3U-4AD  1台

3、变频器:FR-E740-7.5K-CHT  1台

4、变频器:FR-D740-0.75-CHT  2台

5、通信板:FX3U-485-BD  1片

6、触摸屏:威纶通TK6070IP  1台

二、机械工艺如下:

实现2轴变频器+编码器定位搬运,另外6个电机做输送线传动。

7.5KW电机加了刹车电阻。。。

三、技术参数:

三台变频器通过FX3U-485-BD与FX3U PLC 实现485通信,节省硬件接线。。。减少占用IO点数,外观上:高端大气上档次。。。

唯一美中不足的就是:

这1.2mm板厚的柜子打了折扣。。。

左上角断路器还没买回来,所以预留了一个空位置。

左右两边的排气风扇选大了,线槽选小了。。。风扇装不上去。

电柜如下图:

变频器PU网口485通信接线如下图:

在来两张近照如下图:

PLC端的485-BD板连接:

通信线的针脚排布:

部分技术资料:

部分程序截图:

网友Q:
在高电压试验室 PLC的通信问题

王彥金

(国网电力科学研究院,武汉,430074)

摘要:为了解决PLC通讯严重电磁干扰问题,本文根据光纤收发器的特性,提出了PLC光纤通讯雷电冲击控制系统方案;并给出了PLC光纤通讯雷电冲击控制系统的硬件配置、人机界面和设计图纸;最后,展示PLC光纤通讯雷电冲击控制系统的现场。

关键词:PLC;光纤收发器;电磁干扰

At Gaodianya's lab.Communication issues of  plc

Wang Yanjin

(China Electric Power Research Institute, Wuhan 430074, China)

Abstract:In order to solve the serious electromagnetic interference problem of Plc communication,This article according to the characteristics of fiber optic transceiver;The hardware configuration of lightning impact control system for Plc optical fiber communication is given、Man-machine interface and design drawings;Finally,Display of PLC optical communication lightning impact control system。

Key wordsPLC;fiber optic transceiver;electromagnetic interference

一、在高电压试验室存在严重电磁干扰

在高电压试验室中,存在严重电磁干扰如图(1-2);因此, PLC的通信采用常规方法不行。

二、 PLC的光纤通讯雷电冲击控制系统的硬件配置

   PLC的光纤通讯雷电冲击控制系统的硬件配置如图3。雷电冲击控制系统的硬件包括:冲击电压控制箱(位于本体现场)、人机互动工控机(位于控制室内)和光纤通讯(连接二者)。

PLC的光纤通讯雷电冲击控制系统的接线图如图4—5。

三、 PLC的光纤通讯雷电冲击控制系统的人机界面

1) PLC的光纤通讯雷电冲击控制流程

    PLC的光纤通讯雷电冲击控制流程(如图6):给定雷电冲击波的电压值、全波、截波;调节雷电冲击装置球隙(A1)并自动触发(A2)、调节截波装置球隙(B1)并定時触发(B21);调节雷电冲击电压并产生雷电冲击全波(C1)(截波(C2))。上述信号控制室内触摸屏发出,经光纤收发器、光纤、光纤收发器;最后,到达雷电冲击控制PLC。

2) PLC的光纤通讯雷电冲击控制系统的人机界面简介

    PLC的光纤通讯雷电冲击控制系统的参数设定人机界面,设定雷电冲击波的电压值;调节雷电冲击装置球隙并自动触发、调节截波装置球隙并定時触发如图7

    PLC的光纤通讯雷电冲击控制系统的运行人机界面,显示设定雷电冲击波的电压值;显示雷电冲击装置球隙并自动触发、显示截波装置球隙并定時触发,显示电流值,显示试验次数等如图8

四、 PLC的光纤通讯雷电冲击控制系统现场

   PLC的光纤通讯雷电冲击控制系统现场(如图9)调节雷电冲击装置球隙(A1)并自动触发(A2)、调节截波装置球隙(B1)并定時触发(B2)、调节雷电冲击电压(C1)并产生雷电冲击全波或截波(C2);上述操作均由人机互动完成。PLC的光纤通讯雷电冲击控制系统操作控制室现场(如图10)。

附:光纤收发器及应用

光纤收发器,是一种将短距离的双绞线电信号和长距离的光信号进行互换的以太网传输媒体转换单元,在很多地方也被称之为光电转换器(Fiber Converter)。产品一般应用在以太网电缆无法覆盖、必须使用光纤来延长传输距离的实际网络环境中,且通常定位于宽带城域网的接入层应用;:监控安全工程的高清视频图像传输;同时在帮助把光纤最后一公里线路连接到城域网和更外层的网络上也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光纤收发器是一种将短距离的双绞线电信号和长距离的光信号进行互换的以太网传输媒体转换单元,在很多地方也被称之为光电转换器。产品一般应用在以太网电缆无法覆盖、必须使用光纤来延长传输距离的实际网络环境中,且通常定位于宽带城域网的接入层应用。

网友R:
引用 网友F:
S7-1200与变频器G120之间的Modbus RTU通讯⊙S7-1200与变频器的连接⊙变频器设置⊙PLC组态和编程⊙MODBUS通信控制变频器(一)S7-1200与变频器的连接1.1本例程的系统配置本例程中用到的硬件: S7-1200(CPU 1214C)、G120 ( 控制单元CU240B-2 )、一台装有TIA Portal软件的PC机、CM1241模块、电源模块、标准RJ45网线。1.2 硬件连接1.2.1硬件连线本例程中的硬件间的结构如下图所示:图1-11.2.2 PLC与控制单元通信端口之间的连接用电缆将CU240B-2 Modbus 通讯接口与PLC通信模块连接起来,如下图所示。    图1-2(二)变频器的设置2.1 地址设置可以通过控制单元上的地址开关,也可以通过参数 P2021 或 STARTER 中“Control Unit / Communication / Field bus”页面来确定变频器的 Modbus-RTU 地址。只有所有地址开关都设为“OFF”(0)时,P2021 或 STARTER 中的设置才有效。否则,Modbus-RTU 地址为地址开关所设置的地址。2.2 参数设置除了设置地址之外,还需要对其他一些变频器的通信参数进行设置,才可以进行MODBUS通信。具体需要设置的参数如表2-1所示:表2-1(三)PLC组态和编程3.1 创建项目首先创建一个项目,点击创建新项目,输入名称,路径等信息。图3-13.2 硬件组态按照新手上路的提示首先选择设备和网络,进行硬件组态。图3-2点击添加新设备,添加相应型号的设备,修改设备名称,选择版本号,点击添加。图3-3在弹出的设备与网络的右侧硬件目录中,找到通信模块-点到点-CM1241(RS485),加入CM1241通信模块。图3-4双击设备视图中的RS485端口,设置端口组态,本例程配置如下图。图3-5在左侧的项目树-设备-在线访问-Broadcom NetXtreme...(本例程PC机所使用的网卡),双击更新可使用的设备,搜索到连接的设备。图3-63.3 编程在左边的设备中找到S7-1200/程序块,打开主程序OB1。在右边的指令栏里选择通信/通信处理器/MODBUS,添加MB_COMM_LOAD和MB_MASTER。图3-7在弹出的调用选项中,定义一个背景数据块。图3-8使用同样的方法,再加入一个MB_MASTER模块,同样定义背景数据块。图3-9分别按照图3-10、图3-11设置MB_COMM_LOAD和MB_MASTER模块。图3-10图3-11其中,MB_COMM_LOAD与MB_MASTER指令的参数说明,请参考表3-1,表3-2。表3-1 MB_COMM_LOAD指令的参数表3-2 MB_MASTER指令的参数3.4 下载编译,确认无误后,点击下载。在弹出的“扩展的下载到设备”中,选择PG/PC接口类型,以及PG/PC接口。选择设备,并点击下载。图3-12在弹出的下载预览中,查看将要覆盖的内容,选择统一下载,并点击下载。图3-133.5 监视点击转到在线,并点击启动监视,此时即可通过PLC给变频器进行MODBUS通信。图3-14(四)MODBUS通信控制变频器4.1 使用MODBUS通信控制变频器启停如下图所示,打开Tag_1,使能MB_MASTER。使能完成之后,关闭Tag_1。图4-1如图4-2,将MODE改为1(即写入数据),DATA_ADDR写入40101(主设定值寄存器号),DATA_PTR写入1000(给定值的写入值)。然后REQ使用一个脉冲沿来发送给定值。此时,变频器的给定值已经改为1000。然后将DATA_ADDR写入40100(控制字寄存器号),DATA_PTR写入047E(停车),然后REQ使用一个脉冲沿来发送停车命令。再将DATA_ADDR写入40100(控制字寄存器号),DATA_PTR写入047F(启动),然后REQ使用一个脉冲沿来发送启动命令。图4-2注意:MB_COMM_LOAD使能完成之后,一定要将Tag_1关闭,否则MB_MASTER模块将无法使用。变频器启动位需要一个上升沿,所以先给其停车命令,然后发送启动命令,利用上升沿来启动变频器。4.2 使用MODBUS通信修改和查看变频器参数现在,以参数P1120加速时间为例,对参数的修改和查看进行讲解。首先,进行读参数的演示。将MODE输入改为0(即读参数模式),将DATA_ADDR中写入40322(即加速时间的寄存器号),然后REQ使用脉冲沿来发送一个读请求。此时,可以接收到参数P1120中的数据位1000(即加速时间为10s)。图4-3然后进行写参数:将MODE输入改为1(即写参数模式),将DATA_ADDR中写入40322(即加速时间的寄存器号),在DATA_PTR中写入500,然后REQ使用脉冲沿来发送一个写请求。此时,已经将500写入了参数P1120之中,加速时间改为5s。图4-4控制单元中的 Modbus 寄存器和对应的参数如下表所示:表4-1 Modbus 寄存器和对应的参数

没有图片,然后我就过来回复一下

网友S:
AB 1769 L33ERM与 SMC EX500-GEN2/康耐视 Data Man500 进行Ethernet IP 通讯

  1. 去SMC网站下载EX500-GEN2的 EDS文件及 Data Man500的EDS文件

  2. 在软件里安装EDS文件

  3. 3.设置模块的IP地址
  4. 至此完成,再对模块设置好IP地址就可以通讯啦。

Ehternet IP 通讯就是简单,带AB 525 变频2900伺服也是一样

网友T:
欧姆龙CP1H和松下FPX无协议串口通信

一、通信实现功能:

1、欧姆龙CP1H系列PLC定时发送;

2、松下FPX系列PLC实时接收;

3、欧姆龙CP1H数字量输入0.00~0.07控制松下FPX数字量输出Y0~Y7。

二、通信参数约定:

1、欧姆龙CP1H:

起始位:1位

数据位:8位

校验位:无校验

停止位:1位

起始符:STX

结束符:ETX

波特率:9600bps

2、松下FPX:

起始位:1位

数据位:8位

校验位:无校验

停止位:1位

起始符:STX

结束符:ETX

波特率:9600bps

三、通信连接:

1、欧姆龙RS422\RS485选件板CP1W-CIF11,安装在PLC左侧槽位

拨码开关设置:
1,终端电阻,ON有效,OFF无效

2,3,5,6,打到ON

4,打到OFF

SDB+:485的正信号(TXD+/RXD+)

SDA-:485的负信号(TXD-/RXD-)

2、松下RS485/RS422通信插件FPX-COM3,安装在PLC左侧槽位

拨码开关设置:

1:ON

2:ON

3:ON

4:终端站时为ON

S+:传输线路+信号(TXD+、RXD+)

S-:传输线路-信号(TXD-、RXD-)

3、通信连接

欧姆龙CP1W-CIF11之SDB+  接  松下FPX-COM3之S+

欧姆龙CP1W-CIF11之SDA-  接  松下FPX-COM3之S-

四、欧姆龙CP1H系列PLC串口1设置及其程序:

1、串口1设置如下所示:

2、PLC程序如下图所示:

欧姆龙CP1H数字量输入0.00~0.07送入D21低8位,D21低8位数据转换为ASCII码送入到D31里,D31中的ASCII码送入到发送缓冲区D1里,之后通过串口1发送4个字节数据,包括帧头STX、0.00~0.07转换为ASCII码后的2个字节、帧尾ETX。

五、松下FPX系列PLC COM1口设置及其程序:

2、PLC程序如下图所示:

松下FPX接收到数据保存在DT11里,将DT11送入到DT41,然后将DT41中的ASCII码转换为16进制数保存在DT51,最终将DT51低8位送入到Y0~Y7。

    即就是最终实现欧姆龙CP1H数字量输入0.00~0.07控制松下FPX数字量输出Y0~Y7

作者简介:

    关普,中华工控网串口通信板块版主,就职于西安棋影工作室,专注各种组态软件、触摸屏、PLC、单片机、变频器、伺服控制器、智能仪表等Modbus TCP以太网通信、Modbus RTU串口通信、Modbus ASCII串口通信和其他协议通信等!联系方式QQ149034219、微信guanyumou

网友T:
台达SA2和三菱FX3U无协议串口通信

一、通信实现功能:
1、台达SA2系列PLC定时发送
2、三菱FX3U系列PLC实时接收
3、台达SA2数字量输入X0~X7控制三菱FX3U数字量输出Y0~Y7
二、通信参数约定:
1、台达SA2:
起始位:1位
数据位:8位
校验位:无校验
停止位:1位
起始符:STX
结束符:ETX
波特率:9600bps
2、三菱FX3U:
起始位:1位
数据位:8位
校验位:无校验
停止位:1位
起始符:STX
结束符:ETX
波特率:9600bps
三、通信链接
1、台达SA2之COM2通信口
+:RS485发送\接收+信号
-:RS485发送\接收-信号
2、三菱FX3U-485-BD
SDA和RDA短接:RS485发送\接收+信号
SDB和RDB短接:RS485发送\接收-信号
3、通信连接:
台达COM2通信口+  接  三菱FX3U-485BD之SDA和RDA
台达COM2通信口-  接  三菱FX3U-485BD之SDB和RDB
四、台达SA2系列PLC程序:
image.png程序中将X0~X7装换为ASCII码填入到发送缓冲区中,台达SA2系列PLC发送给三菱FX3U系列PLC实际为4个字节,包括帧头、X0~X7转换为ASCII码的2个字节、帧尾
五、三菱FX3U系列PLC程序:
image.png程序中接收2个字节为主站X0~X7的ASCII码值,将其转换为16进制后送给Y0~Y7,完成通信!

网友T:
施耐德M218和罗克韦尔Micro850实现Modbus TCP以太网通信

一、必备软件和硬件:
1、施耐德SoMachine V4.3编程软件
2、罗克韦尔Connected Components Workbench编程软件
3、Modbus Poll调试软件
4、Modbus Slave调试软件
5、以太网调试助手
6、施耐德M218系列PLC
7、罗克韦尔Micro850系列PLC
8、无线路由器
9、网线
二、通信实现目的:
1、施耐德M218读取罗克韦尔Micro850数字量输入_IO_EM_DI_00~_IO_EM_DI_07并映射到自己的数字量输出%QX0.0~%QX0.7上,使用Modbus之02功能码实现;
2、施耐德M218使用自己的数字量输入%IX0.0~%IX0.7控制罗克韦尔Micro850数字量输出_IO_EM_DO_00~_IO_EM_DO_07,使用Modbus之15功能码实现;
3、施耐德M218读取罗克韦尔Micro850保持寄存器D0~D3并保存到自己的保持寄存器%MW100~%MW103里,使用Modbus之03功能码实现;
4、施耐德M218使用自己的保持寄存器%MW104~%MW107控制罗克韦尔Micro850保持寄存器D4~D7,使用Modbus之16功能码实现。
三、通信连接说明:
1、施耐德M218本体自带以太网口通过网线连接至无线路由器LAN接口;
2、罗克韦尔Micro850本体自带以太网口通过网线连接至无线路由器LAN接口。
四、Modbus TCP服务器通信参数:
1、Modbus TCP服务器:罗克韦尔Micro850
2、Modbus TCP服务器IP地址:192.168.1.190
3、Modbus TPC服务器子网掩码:255.255.255.0
4、Modbus TCP服务器默认网关:192.168.1.1
5、Modbus TCP服务器端口号:502
五、Modbus TCP客户端通信参数:
1、Modbus TCP客户端:施耐德M218
2、Modbus TCP客户端IP地址:192.168.1.180
3、Modbus TPC客户端子网掩码:255.255.255.0
4、Modbus TCP客户端默认网关:192.168.1.1
5、Modbus TCP客户端端口号:502
六、罗克韦尔Micro850通信参数设置:
1、施耐德M218通信参数设置如下所示:
2、罗克韦尔Micro850设备编号和Modbus寄存器编号、地址对应表如下所示:
七、罗克韦尔Micro850实现Modbus TCP服务器编程:
定义的全局变量如下所示:
程序中初始化时给保持寄存器D0、D1、D2、D3分别赋值0、1、2、3;给保持寄存器D4、D5、D6、D7分别赋值0、0、0、0,逻辑程序实现每隔1分钟对D0~D3进行加1操作,当D0~D3大于6000时进行清零。
八、使用以太网调试助手测试罗克韦尔Micro850之Modbus TCP服务器程序:
1、Modbus之02功能码测试,读取罗克韦尔Micro850之DI00~DI07状态:
以太网调试助手发送:22 55 00 00 00 06 01 02 00 00 00 08
罗克韦尔Micro850返回:22 55 00 00 00 04 01 02 01 00
返回数据为00,表明此时DI00~DI07状态全为0
以太网调试收发数据如下所示,Modbus之02功能码测试完成:
2、Modbus之03功能码测试,读取罗克韦尔Micro850之D0~D3状态:
以太网调试助手发送:33 88 00 00 00 06 01 03 00 00 00 04
罗克韦尔Micro850返回:33 88 00 00 00 0B 01 03 08 00 3C 00 3D 00 3E 00 3F
返回数据为依次为00 3A 00 3B 00 3C 00 3D,表明D0、D1、D2、D3的值依次为16进制003C、003D、003E、003F
以太网调试收发数据如下所示,Modbus之03功能码测试完成:
3、Modbus之15功能码测试,将罗克韦尔Micro850之DO00~DO07全部置位
以太网调试助手发送:11 11 00 00 00 08 01 0F 00 00 00 08 01 FF
罗克韦尔Micro850返回:11 11 00 00 00 06 01 0F 00 00 00 08
罗克韦尔Micro850返回数据表明DO00~DO07置位操作设置成功
以太网调试收发数据如下所示,Modbus之15功能码测试完成:
4、Modbus之16功能码测试,将罗克韦尔Micro850之D4~D7依次设置为1、2、3、4
以太网调试助手发送:EE EE 00 00 00 0F 01 10 00 04 00 04 08 00 01 00 02 00 03 00 04
罗克韦尔Micro850返回:EE EE 00 00 00 06 01 10 00 04 00 04
罗克韦尔Micro850返回数据表明D4~D7数据设置成功
以太网调试收发数据如下所示,Modbus之16功能码测试完成:
5、测试总结:
以上Modbus共计4个功能码测试通过,亦表明罗克韦尔Micro850之Modbus TCP服务器程序正确无误。此时可以断开以太网调试助手和罗克韦尔Micro850的通信连接。
九、施耐德M218通信参数设置:
1、以太网端口自接点设置,需要设置IP地址、子网掩码、默认网关等诸多选型,如下所示:
十、施耐德M218实现Modbus TCP客户端编程:
1、定义的全局变量如下所示:
2、编制的通信、逻辑程序如下所示:
十一、施耐德M218之Modbus TCP客户端程序的监视:
施耐德M218和以太网调试助手建立连接成功后,以太网调试助手即可观察到来自施耐德M218发出的Modbus TCP命令,如下所示:
十二、施耐德M218和罗克韦尔Micro850通信测试步骤:
   1、使用网线将罗克韦尔Micro850连接至无线路由器LAN口、使用网线将施耐德M218连接至无线路由器LAN口,完成硬件连接。
2、下载罗克韦尔Micro850之Modbus TCP服务器程序;
   3、下载施耐德M218之TCP客户端程序;
4、在施耐德M218编程软件中置位Start0标志位,即可建立施耐德M218和罗克韦尔Micro850的TCP连接,连接建立成功后,施耐德M218会循环发送有关02、15、03、16功能码命令
十三、总结:
   至此,施耐德M218(Modbus TCP客户端)和 罗克韦尔Micro850(Modbus TCP服务器)完美实现了Modbus TCP以太网通信。

网友U:
S7-200,厂家设置了密码。有损坏后购买了无程序的PLC,然后破<此处内容被屏蔽>码,重新上装程序并下载,完成维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