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变频器报错ACL

楼主(2019-06-29):
一台机器客户自行搬厂,接错零相线。一台变频器一上电就报ACL,也就是内部通信错误。有点想不明白,变频器本来就是380V的电,就算接错线,无非是缺相,怎么会报发生这个故障呢?!

这次接错线损失三套400W的B2伺服驱动。

网友A:
估计是线接错了,把控制回路烧坏了,通信模块也跟着遭殃了

网友B:
这点损失是有点大,三套大概也不少钱嘛,以后得注意了,无论接线参数多一定要小心再小心,千万不能放,这错误了,可能电工没有仔细,多多多多注意啊,真的多多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