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变频器书明书

楼主(2019-06-29):
CNC机车上的变频器,

两个主轴两个变频器分别控制,使能信号统一的,开机后有一只主轴不转。观察发现,有只变频器转速显示为零,另一只正常。把两只变频器互换后,显示为零的还是为零,同时主轴的状态亦互换了。

进入设置,俩只变频器比较了,也没发现设置不同。

这里就是求助大家,这个变频器的说明书。

楼主:
说明一下,上网搜了,们搜到

网友A:
这个是贴牌的,具体是哪个厂家要看一下正面的图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贴牌的,具体是哪个厂家要看一下正面的图片

正面照回头拍来。你不说我还真忘了

网友B(2019-08-02):
禾川的变频器,说明书找不到

网友B:
这个变频器出现两次相同的故障,运行信号有,却不运行,而且还没有故障信号。这两个装在一起,设置是一样的。P1,P2,P3设置都是一样的,电机也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