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缆着火,空开不跳

楼主(2019-06-30):
前天地面敷设的电缆着火很长时间,上级空开不跳。因为负载不是很稳定,不能用很小的空开

大家有什么好办法吗,请指教

网友A:
个人觉得要找线缆质量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个人觉得要找线缆质量的问题

电缆可能有问题,但是上级的保护功能没有体现啊

网友B:
电缆保护空开请使用复式空开安装于上级配电空开输出端,即有短路保护的电磁脱扣器与过载保护的双金属片脱扣器。短路电磁脱扣器选择电缆额定电流小于等于10倍,过载双金属片脱扣器整定电缆的额定电流。当电缆发生短路或过载可以得到两种保护器综合保护。空开保护的是电缆,用电器的保护由下级支路空开保护。正因为配电空开过载整定容量太大或没有过载保护器得不到保护而过载起火,所以必须加装电缆支路保护空开。如果是单独电缆支路可将配电空开更换为阐述的匹配空开。

网友C:
电缆燃烧了空开都不跳感觉这很危险,电缆选型应该选阻燃型的,工厂发生火灾确实很危险

网友D:
电缆燃烧了空开都不跳感觉这很危险,电缆选型应该选阻燃型的,工厂发生火灾确实很危

网友E:
明显电缆型号小了,电流大,这个电流电缆都烧了,还没达到空开的保护电流设定值。不是明摆着拿火车拉铁线,铁线断了,你问,为啥火车没停。

楼主:
电缆不是整体发热烧坏,应该是局部外伤,造成绝缘损坏爬电,电弧造成绝缘进一步损坏,就像电焊似的。电缆外皮像焊条药皮,这样电流应该也没有多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