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新建图框后编号乱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9-06-30):
请教一下新建图框后编号乱是的,不知是什么原因

楼主:
1212.png选择图示->路径后显示这样,是不是这里的问题

楼主:
已经解决,确实是这个问题,路径是显示设置的行列大小,我的高和宽没设对

网友A:
回复内容:感谢分享

引用 楼主:
已经解决,确实是这个问题,路径是显示设置的行列大小,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