力控7.1和AB的1756PLC通讯

楼主(2019-06-30):
各位高手:

    现在有这么一个问题,公司的纯废水系统是用AB的1756PLC做的系统,然后现场有一套Intouch软件进行现场的显示和操作,在我们的中控室内也有一套Intouch软件,也能显示其数据,现在我想通过力控软件也要读取现场PLC的数据,我建立的IO组态和点的建立,力控和AB的plc已经连接(在IO监控下可以看到运行状态是正常的),但是就是数据不能读上来,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数据是读P

LC里的数组。如下图:

网友A:
曾经在组态王上遇见过类似的,在IO状态测试OK,就是读不上来数据,最后查出原因还是通信没有成功,估计和你这个类似,后来果断换WINCC了。你可以试着用OPC软件中转一下看看,OPC能看到数据变化,力控软件就没啥问题了,直接用力控去读取OPC数值

网友B:
多个软件读PLC通讯稳定就是个问题,最好的方法是一个软件读,再转发给其他软件,OPC软件是个很好的选择。INTOUCH如果有OPC服务器功能可以组态转发数据,再用力控读OPC的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