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ew伺服驱动器调试软件win764位

楼主(2019-06-30):
最好是中文版的,小弟英文是短板。谢谢万能的工控亲们

网友A:
一般情况下都是英文的,中文的很少的

网友B:
SEW官网下 只有英文的

网友C:
可以找个翻译词典慢慢翻译。随便把自己的英文提上去

网友D:
sew没有中文的,只有英文的,不过他们好像内部资料,对内部资料有中文的。

词典翻译的和实际有差异

网友E:
不过他们好像内部资料,对内部资料有中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