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位机如何直接采集RS485设备的数据?

楼主(2019-07-01):
一、应用范围:

A.带有 modbus RTU 接口的 PLC 转成以太网通讯( modbus TCP协议)
B.各种带有 modbus RTU 协议的现场仪表、设备转换成以太网通讯(modbus TCP协议)

C. 现在好多仪表是 modbusRTU 接口的,如果想在办公室里做测试,但电脑并没RS485 接口,只有以太网。这样就可以用我们的模块使之对接起来,立即就可以用电脑中的,ModbusMaster 或组态王、力控 、WinCCkepware 对其进行设置

二、工作原理:

电脑中的监控软件,如组态王、力控、WinCCKepwareOPCModbusMaster 等,驱动选择 modbus TCP 协议,先定义 tag(数据项,然后使监控软件进入运行方式,此时监控软件会自动形成modbus TCP 命令,将其通过以太网先发送给我们的(ModbusTCP modbusRTU) 模块,这个模块再将该命令转化成 modbusRTU 命令,通过 RS485 总线,将其发给总线上的现场仪表、PLC modbus 从站设备,这些设备收到命令后, 再将应答信息通过 RS485 总线回送给我们的(ModbusTCP modbusRTU)模块,该模块再将回送信息转化成 modbusTCP 格式信息,通过网线回送给电脑中的监控软件。

这里就有一个问题了,上位机(电脑)如何通过一个 IP 地址(我们的转换器)与多个modbusRTU 从站设备通讯呢?我们的转换器有三种从站地址对应方式(可选),最多可连接 66 modbus 从站仪表或设备以及 PLC

第一种方式:从站只有一个,站号为 1

第二种方式:从站共有七个,站号为 1-7

modbus TCP 起始地址与 modbus 从站的对应关系

00000-09999 对应 1 号从站 0-9999

10000-19999 对应 2 号从站 0-9999

20000-29999 对应 3 号从站 0-9999

......

50000-59999 对应 6 号从站 0-9999

60000-65535 对应 7 号从站 0-5535

第三种方式:从站共有 66 个,站号为 1-66

modbus TCP 起始地址与 modbus 从站的对应关系

00000-00999 对应 1 号从站 0-999

01000-01999 对应 2 号从站 0-999

02000-02999 对应 3 号从站 0-999

......

64000-64999 对应 65 号从站 0-999

65000-65535 对应 66 号从站 0-535

三、参数设置:

只要将从站个数、设备的波特率、数据位、校验方式填入就完成了转换器的设置工作。  具体过程如下: 用网线把转换器和电脑连接, 在电脑的 IE 浏览器地址栏中直接键入192.168.10 ,然后回车

网友A:
转换成以太网的方式,这样通讯会很快,比原有的485方式干扰性小,这样如果现场485总线长的话,就可以缩短了,通过网线来延长,也是个不错的选择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转换成以太网的方式,这样通讯会很快,比原有的485方式...

是的,原来有的客户都是将下面的485设备数据采集到PLC中,如S7-200、200SMART,然后再通过上位机与PLC通讯这样来做,这个很麻烦,而且一些小的工程上不用PLC时就不方便了,所以建议直接采取这种方式直接实现与上位机通讯。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转换成以太网的方...

东西应该挺好的,以后有可能项目上能用到,这个价格怎么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转换成以太网的方式,这样通讯会很快,比原有的485方式...

可以加中继器   也可以转换成以太网 光纤形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复内容:对: 楼主  回复内容:对: hel...

这个转换器是有两种类型的,一种是单网口的,另一种是4网口的,含税价格分别是168;268,很便宜的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