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CPM2A模拟量输入问题求解读程序

楼主(2019-07-01):
这个PLC共有17个模拟量输入点,均设置为0-10V的输入

这段代码是什么意思?

重复使用的2  , 3,4,5开头的触点是这么设置的?

网友A:
你画圈的那个就是个线圈啊,有工艺图不,没有工艺图只能告诉你用的多少指令

网友B:
就是线圈吧

网友C:
你这样的,别人也很难为你解答,IO定义你要知道,否则不知道这些点干嘛的

楼主:
k03.jpg谢谢各位的解答,原理图是这样的,这个PLC上接了有17路模拟量,上午上传的程序图太多了,我晚上又截断了一部分,这是最简的版本了。这里的每条代码似乎都不能再删减了,再删减就会导致程序不读取模拟量,我现在的问题就是这个模拟量输入到底是怎么设置的?

为什么要这么多的触点和LR0.00说明书上写LR区是用于和另一个PC 1:1 PC链接使用,这里和模拟量有什么关系。这个LR0.00图标是线圈但是和模拟量应该是对应的。作用估计也是和线圈一样,还是没搞懂。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样的,别人也很难为你解答,IO定义你要知道,否则不...

嗯 ,我把原理图贴出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是线圈吧

有可能是线圈的作用,但是怎么用在了模拟量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画圈的那个就是个线圈啊,有工艺图不,没有工艺图只能告...

您说的是原理图吧 我把它贴出来了。

网友D:
你说的12是plc的IO输出。也就是第12字。从12.00开始。

网友E:
楼主是欧姆龙那个型号的PLC?一些型号有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是欧姆龙那个型号的PLC?一些型号有区别

CPM2A - 61

网友F:
你这个PLC控制什么用的?

网友G(2019-08-18):
谢诸位大佬积极答疑,同时也希望求助者能够在得到满意答案后积极结贴发放自己设置的积分奖励,如果没有得到满意答案,自己努力下获取解决方案,也不妨分享到您的求助帖下面。资源分享一起进步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