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SLC500PLC与笔记本通讯

楼主(2019-07-01):
我用笔记本电脑(WIN7 64BIT),装了VM虚拟机(XP系统 SP1 )通过 USB转RS232电缆+AB-1747-CP3串口电缆(淘宝买的) 与AB-SLC500 PLC(CPU是1747-L541)连接,想读取PLC的程序,RSLOGIX500软件版本是8.40.00 CPR9,RSLINX版本是2.57.00 CPR9 SR3的,配置采用DF1协议,通过RSLINX找不到设备,请教各位大侠这到底是什么原因?(个人怀疑是软件版本)多谢!

备注:用同样的配置连接另外一套支持DF1通讯的,较新的Compactlogix PLC可以连得到,说明电缆、虚拟机系统、软件版本是可以连接的。

网友A:
串口电缆作为要管理的设备在虚拟机与主机之间要手动来回切换,如果在虚拟机中使用就要断开与主机的连接切换到虚拟机中的连接。反之亦然。

楼主:
嗯,这一点知道的,串口线在虚拟机的设备管理器中显示使用正常,谢谢!

引用 网友A:
串口电缆作为要管理的设备在虚拟机与主机之间要手动来回切...

楼主:
个人怀疑是软件版本问题,可能是客户的PLC非常旧了,估计有十来年了。在此求低版本软件:RSLINX 2.1到2.4版本软件,RSlogix500 V5.0软件,网上找了很久都找不到,求各位大侠出手相助,万分感谢!

网友B(2019-10-09):
引用 楼主:
个人怀疑是软件版本问题,可能是客户的PLC非常旧了,估...

这确实太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