条码扫描器扫不出条码怎么办?

楼主(2019-07-01):
    远平条码从事条码行业很多年,对客户使用条码扫描器会出现的问题进行总结,发现其中故障现象比较多的是“条码扫描器识别不出条码”的问题,现在远平条码小编汇总有以下这几种可能:

    第一种可能原因:

    1)有线扫描枪的线没有接好

    2)有线扫描枪的线与电脑没有接好

    3)电脑的电源供电不足导致扫描枪无法工作

    4)电脑的USB口和PS/口,是否正常

    5)有线扫描枪的线坏了

    6)有线扫描枪的光头或主板坏了

    第二种情况:有线条码扫描器有光线但无法扫描,可能原因:

    1)PS/2的扫描枪接到了鼠标口

    2)PS/2的扫描枪正确接到了键盘口,但扫描枪没接PS/2的键盘,扫描枪没调成不接PS/2键盘模式

    3)PS/2的扫描枪接在USB转PS/2的转换线上,但转换线的芯片不好,经常扫不上或错码

    4)扫描时光标不在扫描区域,在扫描时电脑偶尔会弹出窗口改变了光标的位置

    5)扫描时输入法未关闭,可能会导致扫不出或错码

    6)扫描的码制未打开,可把全部的码制开关打开

    7) 扫描条码时距离太远或太近,角度太大

    8) 串口枪没设置好串口端口号和波特率

    9)扫描的条码不完整,或破损严重

    10)阳光直射或光线太强,令扫描枪无法扫描

    11)接口转输有问题,可能接口坏了,也可能扫描枪的线坏了

    12) 扫描条码时距离太远或太近,角度太大

    13)串口枪没设置好串口端口号和波特率

    14)扫描不了很细的条码,一般有线扫描枪的扫描精度是5MIL以上,如果您的条码小于5MIL,请选购3MIL的有线扫描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