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途1500与wincc7.3安装笔记

楼主(2019-07-01):
  1. 博途1500要用advanced版本的,这样可以和wincc分别安装;

  2. 1500的模拟量要供电

  3. 1500安装好之后直接安装授权就可以了,授权要安装博途V15的

  4. wincc7.3安装前最好把setup。ini文件中的某个参数改变一下;

  5. 提示重新启动时,要在开始中输入regedit删除system-control-sessionmanage中的pendname那一项

  6. 新电脑安装wincc7.3时要在控制面板高级系统设置中选中MNSQ那一项;

  7. 安装好wincc7.3,然后破解,第一步,替换pragramX86中的commonfiles-siemens中的bin中的CCLicenseService.exe,同时删除X86中的siemens中的bin中的CCLicenseService.exe;第二步,打开授权软件,有7.3的版本都可以。首先点击需要的密钥,选择本地使用的单一密钥,安装长密钥,然后找到winccv7.3,选择本地使用的单一密钥,安装长密钥,即可完全 破解。

  8. wincc7.3可以从博途v15中 导入AS变量,在变量管理中添加新的驱动程序S7-1500 Channel,在OMS+上新建握手连接,右键点击握手连接,选择连接参数,把IP地址改为PLC的IP地址,访问点要在控制面板中的pg/PC中设置中查看。

  9. 从AS中读取的前提是CPU处于运行状态,因此前提要把CPU连接上。

  10. 在V15的项目视图中,点击选项,点击设置,在在线与诊断中,设置PG/PC接口的类型为PN/IE,一般跟硬件设置中一致,然后选择PG/PC接口,选择本地网卡。然后在菜单栏中转至在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