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滤芯中过滤精度是什么

楼主(2019-07-01):
  液压滤芯中过滤精度是什么

  液压滤芯中过滤精度是什么,过滤精度是指过滤器对不同尺寸颗粒污染物的滤除能力,常用绝对过滤精度,过滤比和过滤效率等指标来评定,过滤精度分为粗(d≥0.1mm)、普通(d≥0.01mm)、精(d≥0.005mm)、和特精(d≥0.001mm)四个等级。

  液压滤芯的过滤精度:

  液压系统中的过滤器对油液来说是一种液阻,因而油液经过时必然要产生压降。一般来说,在滤芯尺寸和油液流量一定的情况下,滤芯的过滤精度越高,则其压降越大,在流量一定的情况下,滤芯的有效过滤面积越大,或油液的粘度越小,则压降越小。

  滤芯所允许的最大压降,应以使滤芯不致发生结构性破坏为原则。通常,航空、舰艇用过滤器的初始压降不应超过0.25MPa;机械用过滤器的压降不大于0.08 MPa~0.15MPa。

  液压系统的故障引起了我们的注意。这种故障在使用了比例阀及伺服阀后更加明显。因此在设计过程中正确选择液压油专用贺德克滤芯是确保液压系统正常运行和延长液压设备使用寿命的关键。

  对于液压滤芯的保养,要做到定期的清理工作,这是必不可少的步骤,再有就是,如果长期使用,滤纸的洁净度会降低,根据情况,定期适当的更换滤纸,以达到更好液压过滤器的过滤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