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eh3系列plc控制两个步进电机

楼主(2019-07-01):
y0点已经被伺服电机占用,还需要控制两个步进电机正反转,且需要在人机界面里显示距离。求大神解惑。qq2547060282

网友A:
EH3好像本体支持4轴的,你才用了一轴,还加2轴没问题的啊。

网友B:
楼主你好,要32点以上的本体模块才能支持4轴,以下就只能带2轴,主要看你本体模块是什么样的,触摸屏位置反馈直接将发送的脉冲数转换为距离值即可,速度也可以显示,这些都不是难事

网友C:
伺服也可以用内部模式 ,控制的如果工艺简单的情况下,伺服后面有编码器可以直接通讯 也可以引出来接线 ,自己写个当前位置转换就好了

网友D:
首先看看硬件是不是支持这么多轴,其次就是根据发送脉冲数计算划算出距离,如果不怕麻烦,可以加编码器进行反馈,高数计数器进行采集划算

网友E:
楼主是具体问什么,楼主这款PLC可以直接控制步进电机。

难道楼主想直接要程序

网友F:
跟PLC的点数有关  往上支持4轴  往下只有两轴

网友G:
简单的,现成的程序就有,

网友F:
参照编程手册,显示距离是指步进实际走的距离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EH3好像本体支持4轴的,你才用了一轴,还加2轴没问题的啊。



plsy K1000 K1000 Y2,我也没用K0啊为啥还是点动的。我想要他定尺运动。该怎么办?

楼主: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忘忧鱼  EH3好像本体支持4轴的,你...

网友H(2019-08-18):
谢诸位大佬积极答疑,同时也希望求助者能够在得到满意答案后积极结贴发放自己设置的积分奖励,如果没有得到满意答案,自己努力下获取解决方案,也不妨分享到您的求助帖下面。资源分享一起进步哦。

网友I(2020-11-04):
正在跟楼主遇到一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