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ep7安装成功后无PG/PC接口

楼主(2019-07-01):
我的台式电脑安装的是stepV5.6,win7 64位旗舰版系统,软件安装在M.2固态硬盘上,求各位高手指点,软件卸载了好几回,安装了stepV5.5也是这种情况

网友A:
1、打开控制面板—Set PG/PC Interface

2、在“Set PG/PC Interface”对话框中选择访问点进行添加。

不过电脑系统最好安装企业版或者专业版,否则软件安装容易出问题

网友B:
软件应该没有问题,用驱动精灵检查下你的网卡驱动是不是正常的。

网友C:
重新装吧,这种情况 ,系统也会有影响的

网友D:
建议楼主重新做系统,怀疑楼主的电脑系统不是正版的

网友E:
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你是怎么解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你是怎么解决的?

还没解决,知道方法了麻烦告诉我下!

楼主:
引用 网友F:
软件应该没有问题,用驱动精灵检查下你的网卡驱动是不是正常的。

驱动更新了,但还是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打开控制面板—Set PG/PC Interfac...

上边第二幅图片就是打开的pg/pc接口,还是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F:
软件应该没有问题,用驱动精灵检查下你的网卡驱动是不是正常的。

驱动更新了,软件重新安装还是不行

网友G:
西门子安装比较麻烦,软件重装不行只能换个系统试试了

网友H:
系统不对  换32位的或者找64位的补丁,不行就装虚拟系统

网友H:
网上好多说是64位安装成功的,但是打不开老项目程序,最保险的就是安装个32位的虚拟系统,我现在就这么干的,STEP7 STEP 7-MicroWIN 都装里面,装的还快,省事

楼主:
引用 网友H:
系统不对  换32位的或者找64位的补丁,不行就装虚拟系统

好的,准备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H:
网上好多说是64位安装成功的,但是打不开老项目程序,最...

好的,虚拟系统还得研究研究怎么装

楼主:
引用 网友G:
西门子安装比较麻烦,软件重装不行只能换个系统试试了

好的,准备装个虚拟系统试试

网友I(2019-08-18):
谢诸位大佬积极答疑,同时也希望求助者能够在得到满意答案后积极结贴发放自己设置的积分奖励,如果没有得到满意答案,自己努力下获取解决方案,也不妨分享到您的求助帖下面。资源分享一起进步哦。

网友J:
不建议在64位系统上装,如果电脑不方便改系统,可以考虑使用虚拟机

网友E(2020-02-20):
楼上的师傅,这个问题解决了吗。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分享一下谢谢

网友:
1、打开控制面板—Set PG/PC Interface

2、在“Set PG/PC Interface”对话框中选择访问点进行添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