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200smartPID控制

楼主(2019-07-01):
想通过西门子PID控制变频,使得风管压力稳定在一个负值;

压力变送器量程-3000-0pa ,对应4-20ma,-3000对应4ma,0对应20ma;

现在通过触摸屏设置压力,PLC程序计算出一个工程值和AIW模拟量输入值比较,不知道我这样设置对不对,PID自动调节波动很大;

网友A:
你的输出受模拟量输入影响,所以建议对输入好好看看

1建议检查接线及其接地(输入输出都看看)

2采用信号隔离器看看效果

3软件中CPU熟悉模拟量滤波设置,建议调高采样次数看看

4也可以采用程序滤波,比如中值滤波法,平均值滤波法等等

在线监控看看采集进来的模拟量数据,如果AI波动很大,直接去控制AQ输出,肯定是不可取的

网友B:
  你这个和我几年前做的项目一模一样的,不过我用的是S7-200,不是200smart,

用西门子自带的PID压根就控制不了负压,程序都给西门子技术支持看过,他们的技术支持讨论了一下,2小时后告诉我,S7-200自带的PID工具,不适合负压控制。你说西门子厉害不。建议:如果控制允许有反应时间,你换一种思路去编程,或者尽量采用正压控制。

网友C:
image.png先手动时看负压情况,是否波动厉害,如果反馈信号稳定,则调整下比例等参数,如果反馈不稳定,先从信号上找原因,是不是采样点选的不好,或者需要加缓冲装置 。

网友D:
设置是没错,PID要调节的,有波动你要手动调节啊,积分 比例 微分

网友E:
不是有组态面板吗?打开设置一些参数看看,看看什么参数状态下PID调节最稳定

网友F:
我 一般都是  设 4ma 是  0     20ma是-3000    p值是负数   下来  就是要看  你的外部设备有没问题  有没有漏风 有没有紊乱的气流干扰什么的  没有  还有就是要调整你的pid参数

网友G:
http://bbs.gongkong.com/D/201907/799322_1.shtml

网友G:
参考“自写PID功能块

http://bbs.gongkong.com/D/201907/799322_1.shtml

网友H:
首次来到工控网,学习了

网友I(2019-08-18):
谢诸位大佬积极答疑,同时也希望求助者能够在得到满意答案后积极结贴发放自己设置的积分奖励,如果没有得到满意答案,自己努力下获取解决方案,也不妨分享到您的求助帖下面。资源分享一起进步哦。

网友J: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K:
我是来学习的,求各位大神多多指导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