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S通过Modbus读取西门子S7-300

楼主(2019-07-02):
最近有位客户,提出了这样的需求。他有一台S7-315 PN/DP的CPU和一个DCS主机,DCS只有Modbus RTU接口,想读取S7-300中的数据。本来呢,他是可以选用西门子原装的CP340模块的,但是由于价格贵,货也不好买到,所以希望我们能提供相关的方案。

根据客户要求,提出以下方案:兼容S7-200的H05型PLC的优点在于,与S7-300以太网通讯只需要在网页中配置参数即可,无需更改PLC程序,与DCS的modbus通讯只需要通过软件填表即可,也无需做任何程序。

1、硬件:使用我们的H05型PLC,作为DCS与S7-300的连接桥梁,如下图:

2、S7-300读取4路开关量,读取4路模拟量

3、通过H05型PLC的以太网通讯功能,将这些开关量和模拟量读取到H05型PLC的V区中

4、通过填表的方式,将H05型PLC设置为modbus从站,DCS作为modbus主站只需要读取H05型PLC中的3个保持寄存器即可

至此,DCS系统就可以将S7-300的几个开关量和模拟量数据读取出来了,使用我们的产品就是如此的方便简单!

网友A:
据说现在流行出书,多写点例子,你也可以

别忘了回复的挨个送一本

网友B:
凑个热闹,如果真出书了,别忘了送我一本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据说现在流行出书,多写点例子,你也可以别忘了回复的挨个送一本

哈哈,我争取多写点,别说送一本,两本也不是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凑个热闹,如果真出书了,别忘了送我一本哈哈

买一赠一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