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逻辑怎么写

楼主(2019-07-02):
四台机床同时有上料请求,怎么控制按1234的顺序进行上料

网友A:
你用的是什么品脾PLC

网友B:
可以考虑使用堆栈,先进先出的原则进行上料顺序,谁先请求上料,先满足谁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的是什么品脾PLC

信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考虑使用堆栈,先进先出的原则进行上料顺序,谁先请求...

那同时都有请求呢,信捷PLC好像没有堆栈的指令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B  可以考虑使用堆栈,先进...

有没有填表指令?填表指令也可以实现,信捷确实不是很熟悉

网友C:
先进先出的原则进行上料顺序,谁先请求... 内容的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