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欧姆龙PLC主机与从机寄存器地址交互问题

楼主(2019-07-02):
与欧姆龙PLC从机通信,但是想读写位于PLC主机的寄存器数据,应该如何操作?

网友A:
数据交换是建立在通讯的基础上的,两个OMRON PLC实现数据交换的协议是1:1PC LINK 只需要将需要通信的两个PLC用制作好的通讯线通过RS232-C连接起来,再将两个PLC的设置里面的通讯都设置为PC LINK选着一个为主站另一个为从站,将两个PLC的校验方式和波特率设为一致, 在指定的区域(例如:主站CIO3100~3109,从站CIO3110~3119之间)就可以实现数据交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