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使用电主轴!

楼主(2019-07-02):
 电主轴,是一种高速电主轴单元,该电主轴采用精密高速角接触球轴承作支承,轴承润滑油脂润滑,使电主轴在高速下运转工作平稳可靠,电源由变频器提供。那么电主轴要怎么使用呢?

 1.电主轴所选用中频变频电源容量要与电主轴要求相匹配,变频器基频频率或额定频率及电压设置务必与电主轴参数相对应。

 2.油脂润滑电主轴,润滑脂采用高速轴承润滑脂。

 3.开机试运转过程,恒兴隆机电表示首先接通电主轴电源,检查旋转方向,如无特殊定货要求,主轴旋向从轴伸端视之应为逆时针,电主轴转速不得高于标准转速。

 4、保养与维修

 严格执行开机和关机程序。

 工作中不得碰撞和冲击转轴,前压盖、座壳和后压盖等。

 对暂时不使用的电主轴,定子外表面要涂上防锈油脂装入包装盒或用防潮纸包后存放在干燥的地方。

 电主轴一般情况下不许拆卸,当其不能正常工作时必须修理,在修理损坏的电主轴时,须先弄清损坏的原因并有针对性地进行修理。

 轴承损坏要更换同型号规格的轴承重新装配。

 转子和定子损坏原则上去生产厂修理,一般情况下不要拆卸前盖座以损失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