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让步进电机正确回归原点

楼主(2019-07-02):
各位大神帮忙指点一下,我手里有一台三菱3GA晶体管PLC和一款步进电机带驱动器和编码器,编程时遇到问题,就是不知电机如何能正确回归原点,比如ABC三点,B点是原点,感应器只有一个,设在B点出,当电机停电前位于A点,重新上电需向左回归原点B,如果电机停在C点,则需要向右回归B点,但是我不知该如何做到还是向左还是向右回归原点,请大神们指点一下,感谢

网友A:
通常模组上都会有3个传感器,两个极限位检测,一个原点检测,比如左极限,原点,右极限。假如你原点设置在右极限旁边,通常电机向右运行都最好不要超过原点(检测到右极限),电机运行到极限位需要停止运行(正常情况下最好不要跑到极限位),如果异常情况,做一个手动控制向左向右运行,离开极限位以后再进行回零操作,如果检测到右极限,先手动向左运行到原点左边,再进行回零操作。你也可以搞个自动的,用手动运行模式与回零指令配合

网友B:
原点加上接近开关,然后程序里写上回原点的指令

网友C:
最好加两个  好确认位置

网友D:
原点加上接近开关,然后程序里写上回原点的指令,极限做完美

网友E:
程序又回原点指令 不过要加近点,不加近点就自己写个回原点

网友F:
传感器加多了也烦,最好自己根据自己需求写吧,反正最终能准确回到原点位置即可

网友G:
是否可以将已发送脉冲数记录下来,然后用此记录与你自己的坐标做比较,确定电机的位置是在原点的左还是右。

网友H:
引用 网友A:
通常模组上都会有3个传感器,两个极限位检测,一个原点检...

老师傅优秀!

网友I:
超过了手动回来,在用回原点指令回来

网友J(2019-08-18):
谢诸位大佬积极答疑,同时也希望求助者能够在得到满意答案后积极结贴发放自己设置的积分奖励,如果没有得到满意答案,自己努力下获取解决方案,也不妨分享到您的求助帖下面。资源分享一起进步哦。

网友K(2019-12-09):
高手真多,但我不在此列啊

网友L(2023-03-08):
谢谢啦,这么好的经验

网友M:
的确好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