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开关机时间记录的探讨

楼主(2019-07-02):
小弟想探讨下,如何进行记录 系统开机,关机的时间点信息。

举例:开机情况:指正常开机,记录下开机时间,这个容易时间,启动策略中即可实现;

关机情况:主要指意外断电,导致昆仑通泰关机,想记录这个关机的时间点。如果使用 退出策略,那么只能记录程序停止运行的时间。

                主要目的是想记录意外停电导致关机的时间节点。

网友A:
意外断电检测关机时间节点感觉有点难实现,突然关机了,数据都不运行了,如何去记录?

网友B:
如果有PLC的话,让PLC和触摸屏做一个通讯脉冲,判断当丢失通讯的时候,PLC来记录时刻,等触摸屏开机的时候,读取这个时间。前提是PLC的电要一直有,不能随触摸屏一路。

楼主(2021-10-26):
引用 网友B:
如果有PLC的话,让PLC和触摸屏做一个通讯脉冲,判断当丢失通讯的时候,PLC来记录时刻,等触摸屏开机的时候,读取这个时间。前提是PLC的电要一直有,不能随触摸屏一路。...



你这个思路可以,完全可行。

网友C:
找个变量A,循环记录当前时间,并利用记录初值功能写入磁盘。下次开机时,首先将该值复制给另外一个变量B,通过B就可以看出上次的关机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