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不能用dspace替代PLC实现对伺服电机的控制

楼主(2019-07-02):
图片中两张圆孔的设备是dspace的,还有一个是coolmay PLC EX3G-70KHA一体机

主要有两个问题:

  1. 能否实现dspace对PLC的替代

  2. 若能实现,应该怎样将它们连接起来,从而使得dspace对作动器(伺服电机)进行控制

网友A:
首先你要确定设备接口是否能发出高速脉冲或者产生模拟量信号,如果可以,就可以驱动伺服

网友B:
看看dspace说明书,看支不支持高速脉冲输出

网友C:
我不知道dspace是什么,但是看起来有很多模拟量输入输出,还有数字量......,这个产品应该就是一个较大的数据采集和输出装置罢了,类似于那种IO处理板卡之类,由模拟量输出做速度控制伺服电机可以,至于定位高速脉冲好像没有看到

网友D:
应该可以查的到型号 ,你这种控制器,有IO也有脉冲 也有模拟量 最好查下

网友E:
只要   支持  模拟量  高速脉冲  或者  能支持通讯的  就ok  有的伺服 可以用内部定位   只要有 信号就OK

网友F:
先搞清楚你自己的接口能输出什么信号,伺服可以通过脉冲,模拟量,通信等方式,你先弄清你具备什么接口

楼主:
引用 网友D:
应该可以查的到型号 ,你这种控制器,有IO也有脉冲 也...

这是从dspace背面发现的,其model为PX10,但上网没查到

网友G:
引用 网友H:
问DSPACE技术

硬件支持了,还有软件啊,软件里面有专门的运动控制指令吗

网友I:
回复内容:感觉是大牛级别

引用 网友H:
得自己编程,好像的用ControlDesk软件,类似L...

楼主:
引用 网友H:
得自己编程,好像的用ControlDesk软件,类似L...

电话打过去是空号。。。

大佬,请问知道怎么将modbus协议,RS485通讯(就A,B接口)与帖子中的dspace连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