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捷PLC阵列取料怎么实现!!求大神帮帮忙!可以发红包

楼主(2019-07-02):
信捷PLC阵列取料,只需要示教一个坐标,行和列均间距可自由设定,有没有大神做过类似项目,求分享或者指点一二,解决问题留下联系方式,给你发红包!!谢谢

楼主:
有没有大神!!!急!!

网友A:
这个简单的! 两种情况,一种是料盘在X,Y轴上动,另一种是料盘固定不动,编程思想都一样

  1. 比如取料第一个位置坐标(100,100),每个间距20,X方向5个点,Y方向5个点

  2. 取料轴先定位到第一个位置点,假如先从x方向,你取走后给个信号,下次定位时把定位X位置加上间距20就行了!再弄个计数器,计数次数,到5个点时,换成Y方向,下一个Y点加上20就行了

    不知道我说清楚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简单的! 两种情况,一种是料盘在X,Y轴上动,另一...

谢谢你!弄出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简单的! 两种情况,一种是料盘在X,Y轴上动,另一...

留个联系方式,给你发个红包意思意思!!谢谢

网友B(2020-02-21):
目前也遇到这个问题,能否分享程序,谢谢!

网友C(2022-03-30):
咋弄的求分享

网友D(2022-11-05):
取料入门知识阵列取料,错位取料,,掌握这些知识,取料机台已无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