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还是电子真多圈编码器好?

楼主(2019-07-03):
汽车都向电动发展了。机械和电子相比,响应速度快是电子的优点。电动汽车意味着更安全。

编码器行业齿轮多圈编码器又会走向何处?

齿轮多圈编码器转速慢,寿命低是硬伤。

目前靠断电靠电池供电的低功耗模式运行的电子多圈的编码器目前市场上也非常多了。加上各种冗余设计,异常状态报警功能。在价格和可靠性上完全超越机械齿轮多圈编码器。

所谓的真假多圈的编码器。就是断电后,转动编码器,重新上电位置是否正确。

靠电池供电的低功耗模式运行的电子多圈的编码器,在主电源切断后还能够低功耗记圈。主电源上电后,加上单圈绝对位置,从而保证位置准确。

至于电池寿命,电动车主能接受,编码器客户估计也不会介意。

网友A:
那么请问什么是“伪绝对值”?

那么请问什么叫电子“真”多圈编码器?这个“真”是什么意思?

那么请问,如果把电池放在接收的PLC盒子里,电池容量更大,换起来更方便,编码器体积更小,有什么不好?

网友A:
齿轮多圈编码器转速慢,寿命低是硬伤。”

请告知机械齿轮箱绝对值多圈编码器的“寿命低”的依据是哪里来的?

做工业,讲的是“靠谱”,你这些写的东西的依据是哪里来的?

网友A:
我做编码器行业24年,目前还没有知道有一个电子多圈的编码器的使用寿命超过了机械齿轮箱的,电池的寿命是多少年?几乎没有负载的齿轮的寿命是多少年?

楼主:
电池的电和设备的电是一样的吧?用那种电没关系吧?有什么真伪?

除非某个编码器只能用十分钟就出故障了.既然他能用设备电一直工作几千几万小时.用电池的电有何不可?编码器只要满足客户需求就无所谓真伪.

网友A:
如果说满足用户需求的,用户要的是绝对值的编码的,才会说要绝对值编码器。那什么是绝对值编码?在测量全行程中,每一个位置已经预先布置的唯一性编码的,这个才叫“绝对”“唯一”,这中间没有使用过程发生了什么的啥事,也就没有停电不停电啥事,在编码器内部每一个位置唯一编码——绝对编码,不会跑丢的。

通过计数计圈的 ,有一个在使用时间发生了什么的过程,通过过程计圈,这也就是增量的概念了。

满足用户要求,包括用户也需要有知情权的要求,不会一个名称里面不同的内容,都叫“绝对值”了,用户无法扒开编码器外壳看个究竟的,用户需要知情权。关于绝对值编码,首先它是什么概念。

网友A:
电子多圈编码器,目前仅仅局限在与电机厂家一一对应的使用状况,因为事电机厂家一一对应,对于最后的工作场景可以预判可以调试,可以预防错误的发生及处理,达到“可以使用”的目的,这些电机厂家用户是知情的。

而对于自动化项目,很多中间系统集成商和最终用户并不知情,对于各种应用场景复杂,并不清楚最后使用的电气环境是什么状况,因为有一个发生过程计数器的问题,中间发生电气环境干扰了丢位置了无法知道,包括电源波动的尖刺。而一旦位置因干扰了或者记忆计错了,用户仍然当它是绝对值的位置,那就很危险了,生产上就会位置错误而生产次品,甚至位置跑过头撞设备了,这是不知情后严重的后果。

所以,是不是测量全行程真绝对值编码的,用户必须知道,在编码器名称上玩花招,那是对用户安全很不负责任的,危险的。

网友A:
另外,楼主有一个恶劣的举动,说齿轮箱有“寿命短”的硬伤,却拿不出齿轮箱与电子多圈电池寿命比较的依据。做工业的不可以这样。

楼主:
电子多圈每个位置也是唯一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电子多圈每个位置也是唯一的。

那增量编码器把大电池盒放在PLC那里有什么不同?或者用一个UPS吧,可以多供几个编码器在停电后可以工作一段时间。

说白了,把电池盒放在编码器内部,再叫他“绝对值”,商业目的是明显的,而不是对用户知情权负责。那是商人思维,不是做工业的思维。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电子多圈每个位置也是唯一的。

你看明白了,绝对值编码的定义,是编码器在交给使用用户的时候,里面的测量全行程的每一个位置,已经,唯一性的编码了,这才是绝对值编码。不是通过有时间过程中在计数增加圈数,或者过程中反向减圈数,在过程中有增减数据变化的,那是增量的概念。

故意绕开概念走,怀疑楼主居心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A:
回复内容:对:楼主 电子多圈每个位置也是唯一的。     内容的回复:你看明白了,绝对值编码的定义,是编码器在交给使用用户的时候,里面的测量全行程的每一个位置,已经,唯一性的编码了,这才是绝对值编码。不是通过有时间过程中在计数增加圈数,或者过程中反向减圈数,在过程中有增减数据变化的,那是增量的概念。故意绕开概念走,怀疑楼主居心了。

垃圾都要严格分类的时代了,什么是绝对值编码,什么是有增量的增减的,都分不清?

一个编码没有时间过程的变化,所以叫绝对。

一个编码在时间过程中有变化,所以叫增量。

楼主:
多圈编码器的功能就是保证的是每个位置唯一。能达到这个要求就是真多圈。跟原理无关。至于电子记圈好还是机械好,客户会去选择。工作原理不是真假多圈的解释。

网友A:
所有编码器解码后当然都“唯一”的了,不然用户怎么用?

你说的“唯一性”并不是我说的“绝对值编码”的预先编码的唯一,故意绕开概念只是为了推销产品,这个商人的做法。

唯一性也只是绝对值编码器其中的一个要求,“绝对值编码”还有时间过程中没有计数器的要求。

一个男人穿上了女人衣服,“他”不会变成“她”。判断一个人性别的不仅仅是看衣着。

另外,请你告诉市场告诉最终用户是怎么回事,这个“真”字是什么。这个圈数的所谓“唯一”是怎么来的。

楼主:
不跟你在这里说了。大家会去看全球的编码器规格书。没有谁的规格书说电池供电的多圈编码器是增量的。也没谁说电池供电的多圈编码器是假多圈的。难道全球的编码器厂家在骗人?

网友A:
在中国市场,用户对于绝对值编码器还有一个认知过程。也发生过用伪绝对值混淆绝对值编码器的历史,等中国市场大家都弄清楚了,你再说全世界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跟你在这里说了。大家会去看全球的编码器规格书。没有谁的规格书说电池供电的多圈编码器是增量的。也没谁说电池供电的多圈编码器是假多圈的。难道全球的编码器厂家在骗人?

国外编码器用电池的,没有你所加的一个“真”字,那是你自己加出来的。

国外编码器资料,也没有提供齿轮箱“”寿命短是硬伤”的没有依据的贬低比较,那是你自己加出来的。

楼主:
两种技术而已何谓真伪?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两种技术而已何谓真伪?

文章是你写的,真字是你加的,拿机械齿轮箱来比较是你起的头,你自己干的事情,怎么忘了?

楼主:
我有写啊.按以下标准区分真假.

所谓的真假多圈的编码器。就是断电后,转动编码器,重新上电位置是否正确。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有写啊.按以下标准区分真假.所谓的真假多圈的编码器。就是断电后,转动编码器,重新上电位置是否正确。

我写的啊,到底谁在说真话,所谓“真”的标准是怎么定的。哈哈😄。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有写啊.按以下标准区分真假.所谓的真假多圈的编码器。就是断电后,转动编码器,重新上电位置是否正确。

电子多圈编码器就是电子多圈编码器,是可以用,不是说不可以用。在名称上自说自话“标准”多加一个“真字”,耍小聪明,只会被用户反感。

楼主:
机械和电子多圈.好比算盘和计算器/机械表与电子表.高性能计算机目前计算几亿次都不错.可靠性一点也不差.何来电子多圈成伪多圈?叫真多圈一点都不为过.

网友A:
“靠电池供电的低功耗模式运行的电子多圈的编码器,在主电源切断后还能够低功耗记圈。”

——这是你写的。

在停电后靠电池能量低功耗记圈,这是增量的概念还是绝对值的概念?

低功耗下的计数(记圈),为了节约能量,供电能量与信号很弱,这是非常规下的“通电”状况,就不怕干扰?不怕干扰后出错?假如出错,我只能说假如了,因为你不会承认低功耗计数会错的,我只能假如给其他人听,如果出错了如何判断?

日本人做电子手表几十年了,低功耗计数是他们的强项。但是,电子手表计数假如有几次错,也只是在一秒内,没有什么关系。而电子多圈的记圈假如有错,那就是错一圈了。还没有关系,你不承认。

那么我们再来看日系编码器的电池式的电子多圈,他们在伺服电机厂家上做了二十多年了,除了我说的只是在与伺服电机厂家一一对应的使用以外,在中国现有的自动化市场上,你有没有可以推荐一款电池的电子多圈编码器,可以独立的,可以连接各种PLC上,做自动化控制的大量成功的应用?自动化各种应用场景比只是几家伺服电机要复杂很多,电子多圈编码器难以胜任计圈抗干扰不出错,哪里还会有一个“真”字?

电子多圈就是电子多圈,自说自话加了一个“真”字,并且毫无依据的贬低机械式绝对值多圈编码器,只是想偷换概念罢了。

这个争论十年前就在本技术论坛就有过,众多网友早已有共识——有计数器计圈的是“伪”绝对值多圈。你可以翻以前的帖子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