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解决闭式冷却塔排水不净的问题?

楼主(2019-07-03):
对闭式冷却塔等管片式换热类设备,为避免低温天气冻裂管片,停运时应把管片内的循环水排除。但是目前闭式冷却塔普遍存在放水速度慢和排不净的问题导致管片冻裂,另外,由于排水不净,即使没有冻裂,若管内局部结冰,水锤现象也可能导致开机爆管等整机故障,因此闭式冷却塔在现实使用中冻裂故障频繁,出现这问题的主要原因就是排水排不干干净导致的,所以解决这现象最根本的方法就是将管片内的水放干净,今天闭式冷却塔生产厂家无锡佳禾冷却就带大家了解下如何才能解决闭式冷却塔排水不净的问题?

 闭式冷却塔

我们都知道闭式冷却塔的冷却原理是,简单概括就是两个循环:一个内循环、一个外循环。内循环:与目标设备对接,构成一个封闭式的循环系统(循环介质为软水)。为目标设备进行冷却,将目标设备中的热量带出到冷却机组。外循环:在冷却塔中,为冷却塔本身进行降温。不与内循环水相触摸,只是经过冷却塔内的紫铜管表冷器进行换热散热。在此种冷却方式下,经过自动控制,依据水温设置电机的运转。两个循环,在春夏两季环境温度高的情况下,需求两个循环一起运转。秋冬两季环境温度不高,大部分情况下只需一个内循环。

而闭式冷却塔是将管式换热器置于塔内,经过流转的空气、喷淋水与循环水的热交换确保降温效果。闭式冷却塔如果在冬季密闭式冷却塔不需求运转,停机时,须将喷淋水和内部循环水排空。冷却塔在换热器的规划上采用立体歪斜式结构,确保了流水疏通和排空洁净。

闭式冷却塔

你可以改动管片的歪斜视点,研讨不同视点下的排水情况,包含排水速度巨细和余水量多少,并在此基础上做下分析,给出解决方法。

另外还有一种方法就是压力排水法,一般在冷凝器的出水口留有排气阀,在冬季需求排水时,打开排气阀,由大气压力介入,加速排水的速度,一起能够尽可能将水排干净。

以上就是关于解决闭式冷却塔排水不净的全部内容了,你是否了解了呢?了解更多关于闭式冷却塔选型方面内容,欢迎前往无锡佳禾冷却设备官网进行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