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锈钢保温水箱如何发挥的它的节能作用?

楼主(2019-07-03):
管道与水箱保温。管道保温包括循环管跟热水供水管与回水管的保温。不锈钢保温水箱的水管保温可以用保温棉或聚氨酯发泡两种。小管径一般都用保温棉保温,大管用聚氨酯发泡保温。在环境温度较低时,水温降得特别厉害,如果供水水管有做回水系统而没有对供热管与回水管进行保温的话,那浪费的热量会大增,能效比会急剧降低。

水箱的保温也一样重要,不锈钢保温水箱一般情况下都会用聚氨酯发泡5mm的保温层,然后再在保温层外面加一层不锈钢。这样水箱保温效果不错。

在工程安装方法上也会影响到热泵的节能效果。从使用的方式不同可分为全天候供水与定时供水两种模式:全天候用水主要是用在旅馆、酒店、医院等场所,定时用水主要是用在学校、工厂等场所。

定时供水的安装方法比较简单。只要在水箱与主机上装两条循环管进行循环加热即可,然后将热水在某个时段用完之后再重新加冷水进去,重新加热。这种安装方法是很节能的。

不锈钢保温水箱

全天候供水的安装方法就有很多了,比如有用直热式的、循环式的、大小水箱模式的等等。

直热式是指冷水经过主机加热后的热水直接就可以使用,出水温度可以达到45-55℃之间。此原理是通过一个节流装置来控制补水量的大小的,水流量不能充满整个换热器,因此要做直热式的主机时就要考虑到换热器的管径不能太大,要经过反复调试选取更合理的管径与走水方式。

循环加热式是主机通过循环加热将水箱里面的水进行升温,当水箱里面的水用了一部分以后,就会对水箱进行补水,然后再循环加热到所需的温度,这种安装方式相对比较简单。

大小水箱模式是指主机先对一个小水箱进行加热到一定温度,然后将小水箱的水全部供到大水箱,再对小水箱进行补冷水加热,不断循环,直到大水箱装满热水为止,这种做法在控制方面相对比较复杂,但不会出现像循环加热那种主机基本上在高温进行加热的现象。因此节能效果比较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