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态王与中电仪表链接

楼主(2019-07-03):
通过组态王6.55读取中电多功能表中的电量数据,已经运行5年,最近电脑系统出现故障,重装系统后(Xp),再安装组态王软件后,显示无法连接,通信失败,不知道具体问题在哪里。驱动软件也重新安装,新建工程做几个点做监测,也可以正常显示。但是打开原工程显示通信失败。

网友(2019-11-28):
经过调试,发现有几块定义好的电度表,已经作为备用,停电,组态王程序一直不停的扫描,导致系统反应很慢。或通信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