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位机读取PLC数据

楼主(2019-07-03):
还是个小白,想了解下上位机获取PLC的数据方式。我所在的公司的生产设备主要采用了西门子的S7系列和三菱的Q系列的PLC,当前我想采集PLC的数据,必须依赖厂家的DLL,如三菱的MX Component,还是可以可以通过其他方式读取呢?

另外,我想系统的学习,也帮忙推荐下书籍或者教程

网友A:
可以通过OPC软件采集PLC数据,再上位机与OPC进行交互

网友B:
市面上有的专门卖通信转换模块的,可以咨询一下他们

网友C:
可以使用西门子的WinCC软件来实现,驱动接口都是成熟的!

网友D:
你先确认好你上位机用什么软件,上位机都有能读取PLC的协议,很简单的,看你用WINCC还是组态王 还是力控

网友E:
我推荐力控的上位机,随便找个业务就可以要一个试用码就可以了

网友F:
可以  支持数据采集的OPC

网友G:
看看这是什么资料 ,谢谢。。

网友B:
首先看看你上位机可以支持哪方面通信,是C++吗?

网友H:
只要上位机和plc能通讯  能连接起来  就可以读写参数的 就和讲话一样  两个人都会讲德国话  都会讲日本话就OK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C:
可以使用西门子的WinCC软件来实现,驱动接口都是成熟的!

Wincc成本高

网友J:
OPC 或者上位机都可以

网友K:
可以用组态王,力控这些上位机软件,或者OPC软件;

具体要看读取PLC数据做什么用

网友L:
如果是MES系统高级语言编程,可看看这篇文章:

http://blog.sina.com.cn/s/blog_16d7d3ecb0102x1z5.html

网友M:
博图软件中已经集成了工具软件,直接编写接口就可以了,另外需要甲方提供IP

网友N:
看接口和驱动,不同的上位机和下位机之间的通讯是不同的,但OPC是通用的,但一般是需要转换,你用那个品牌的,你就给那个厂家打电话询问就行,他们会告诉你最好用的通讯方式的

网友O(2019-08-18):
谢诸位大佬积极答疑,同时也希望求助者能够在得到满意答案后积极结贴发放自己设置的积分奖励,如果没有得到满意答案,自己努力下获取解决方案,也不妨分享到您的求助帖下面。资源分享一起进步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