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触摸屏GTD3图库元件求助

楼主(2019-07-04):
三菱触摸屏图库元件丢失,谁有分享一个,谢谢

网友A:
重新安装软件,就可以找回了

网友B:
丢失是删掉了吗  不然重新安装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新安装软件,就可以找回了

重新装了很多次,还是一样的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丢失是删掉了吗  不然重新安装试试

具体也不清楚,就是用的时候打开之前的图片都显示不出来了,并提示大概意思是图库损坏,重新导入。并且新建工程也是一样的,软件也重新装了很多次,都不行

网友C:
你没事干嘛删掉了?误删?用PS自己做自己喜欢的图库,比较有特色,就是一开始慢一点

网友D:
三菱官网可以下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三菱官网可以下载的

---------------------去看了。找不到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没事干嘛删掉了?误删?用PS自己做自己喜欢的图库,比...

-------------------------误删吧

楼主: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D  三菱官网可以下载的 内容的回...

是不是我没找到地方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