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西门子300通过DP控制伺服

楼主(2019-07-04):
一个改造项目,需要改变其伺服的运动位置。我找到了一个关于伺服位置的变量,但是不敢确定是不是这个,有没有大佬帮忙看看。谢谢。下面压缩文件是项目程序。要改的伺服程序段在FB510中。感谢各位大佬。

网友A:
可以用博途软件打开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博途软件打开吗?

可能不行吧   这个是用S7-300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博途软件打开吗?

工业软件链接:https://pan.baidu.com/s/1uwYSKZvD7GXv8MZMaLFKjA
提取码:djvh

S7-300 V5.6

网友B:
可以试着改伺服变量试试

网友C:
你可以改下变量看看伺服有没有反应 变化,或者自己重新写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试着改伺服变量试试

微信图片_20190703165155.png是这个DB501.DBD720这个变量吗。我看了这个变量只有读取没有写入。是不是通过上位机来改变的

网友D:
可以修改FB501,通过DB501.DBB712开始的变量,修改伺服速度和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修改FB501,通过DB501.DBB712开始的...

我用仿真试了一下我改变了DB501.DBD720的初始值,但是他的实际值没有变化啊

网友D:
不好意思,程序没有仔细看,我看了一下程序,HMI赋值DB503,DB503传送到DB501,如下图

国外设备,老外做的程序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好意思,程序没有仔细看,我看了一下程序,HMI赋值D...

这就不清楚了,我都才接手不久。我看了下他触摸屏程序,里面又专门对伺服位置变量的输入,但是我看程序里面这些位置变量都只是用在了比较和显示上面,没有看到又给伺服信号的地方。就像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好意思,程序没有仔细看,我看了一下程序,HMI赋值D...

是不是就是可以通过触摸屏来改变伺服的位置,像这样

网友D:
对: aa645992186 回复内容:PLC程序编写的有点复杂,老外做的程序吧,你把HMI程序发给我看看,我的邮箱是:LCS225@163.COM

网友D:
对: aa645992186 回复内容:对: 通过触摸屏可以修改伺服的位置,也可以通过修改对应DB块变量,HMI赋值给DB503。注意伺服位置单位,一般是1000对应1mm。

网友E:
这个正好用呢,感觉学习下, 谢谢

网友F(2019-08-18):
谢诸位大佬积极答疑,同时也希望求助者能够在得到满意答案后积极结贴发放自己设置的积分奖励,如果没有得到满意答案,自己努力下获取解决方案,也不妨分享到您的求助帖下面。资源分享一起进步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