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300与S7-300/200smart通讯方案

楼主(2019-07-04):
要求:

西门子S7-300PLC本身不带网口,想要与另一台S7-300PLC(不带网口)通讯,然后还有一台S7-200SMART也要和这台S7-300PLC通讯,并且这3PLC都要与上位机WinCC通讯,其中200 SMARTWinCC通讯时不用OPC方式。

我们给出的方案如下:

S7-300PLC可以通过MPI转成以太网,并且可以直接支持网页填表式通讯的以太网模块为ETH-MPI(PLUS),所以用两个这样的模块即可,它不但支持与S7-300通讯,还支持与S7-200SMART或者S7-1200通讯,通讯方式也是网页填表式通讯,无需编程,非常方便。

然后这3PLC都和上位机WinCC通讯,该300的以太网模块ETH-MPI(PLUS)支持可以同时4台上位机连接,并且可以与WinCC、组态王、力控通讯;S7-200SMART想要直接连接WinCC(不用OPC)在中间可以加一个我们的多功能交换机A型,该交换机将200SMARTS7协议转换成300TCPIP协议,然后就可以直接与WinCC通讯了,在WinCC中使用TCPIP驱动即可,此款多功能交换机还有普通交换机的功能,这样又省去了一台工业交换机的费用,做到成本最低化!

硬件连接图:

S7-300的以太网模块ETH-MPI(PLUS)网页填表式通讯界面设置如下:

此款模块共有两个通道进行取数或者送数

多功能交换机A型参数界面设置如下:

WinCC中的 IQMDB1(切记是 DB1)S7-200 SMART中的 IQ MV 一一对应

例如:VW2对应DB1.DBW2

楼主:
再来置顶下

网友A:
看看这是什么资料 ,谢谢。。

楼主:
附图另外一位客户的方案

他之前是使用ETH-MPI转换器,用于实现将300的mpi转成以太网与上位机WinCC通讯,目前他还有一个扩充方案是还想替代CP343实现2台300CPU之间的通讯。

这样加入ETH-MPI(plus)即可,另外一台300CPU如果不带PN口,也需要配一台ETH-MPI(plus)使之均转换成以太网实现PLC之间的以太网方式通讯。